[综合] 想问一下这垫片

楼主(2025-02-14):
      在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这规格的垫片,发上来问一下有没有热心网友知道能在哪买到。
      用直尺量了一下,外径31mm、内径17mm、总厚度5mm,很硬的也很轻,应该是非金属,一面是平的、一面边缘做了一个小角。至于图片上边中间为什么凹得那么利害,因为磨损。尺寸方面可能有点误差。不知道这东西是标准件还是定制件呢?个人觉得应该是标准件,毕竟这又不是用在什么精密或高科技上边,只是在X宝上找不到,可能是关键词不对之类吧。有热心网友认识的,能告知一下吗?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这个位置是活动的,螺母是止退,机器开起来的时候,它会向上走零点几毫米然后就回落。垫圈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
看着像橡胶,很硬那就有可能是树脂,用铁垫片不能代替么?

网友:
橡胶的吧,拿到本地五金店,应该都有卖的

网友:
手搓垫圈是常规操作。。。。电钻角磨机。   你买个内径16外30的不就行了。

网友A:
啥机器上的啊,按设备找好些

网友B:
M16-黑色尼龙垫片?

网友:
很硬的话,估计是尼龙的,万能的tb应该有,尼龙垫片

网友C:
看着不像什么特殊的垫片啊

网友D:
密封加止退吗?猜的,找淘宝上的专卖垫圈的店家问问吧

网友E:
橡胶垫片有点软,不合适,可能是尼龙垫片,可以在网上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加止退吗?猜的,找淘宝上的专卖垫圈的店家问问吧

不是密封用的,这位置会有一点活动,螺母是止退,垫圈起到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D&xxc=taobaoSearch  有点像这种

很多都像,只是找不到外观一样的,很多尺寸对得上,厚度又不对,厚度对,尺寸又对不上。心想这是通用件,应该有现成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橡胶垫片有点软,不合适,可能是尼龙垫片,可以在网上搜索。

这个不软,很硬。如果不是拆下来,以为是金属呢。找到很多相似的,但差不多规格的找不着。很多尺寸对得上,厚度又不对,厚度对,尺寸又对不上。心想这是通用件,应该有现成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上的啊,按设备找好些

找了,还是找不到。厚度对不上,外观也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像什么特殊的垫片啊

不是特殊件,那螺母是止退用的,那个位置有一点上下活动,然后垫片只是起到缓冲作用,不密封的。心想是标准件,网上应该一大堆。但找起来还真的有点麻烦。不是尺寸对不上就是厚度对不上,另外边边的带斜角这一特征,完全没找到类似的。难度是定制的?这机器上边的零件基本上都是通用件,没可能这垫片花心思定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6-黑色尼龙垫片?

有可能是,但问了好多家,这规格的也没有5mm厚的。只有3mm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都像,只是找不到外观一样的,很多尺寸对得上,厚度又不对,厚度对,尺寸又对不上。心想这是通用件, ...

尺寸差不多就行了,螺丝又不是不能动...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
查下四氟垫片,不过都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还是找不到。厚度对不上,外观也对不上。

按照该位置螺丝功能找替代,橡胶尼龙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