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核辐射检测仪FS-300

楼主(2025-02-14):
以前买的核辐射检测仪,今天拆下看看

网友A:
这不就是盖勒计数计嘛。电离室那种好

网友B:
电路板背面的大圆柱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电阻吧

网友:
隔行如隔山,这种东西用在那里耶?好像医院放射科外,工作可能接触辐射的场景还真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背面的大圆柱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电阻吧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好奇这个是靠什么计数的,好像没有那个管子

网友:
末日生存必备啊

网友:
审判日后的必备工具

网友:
这种检测仪个人用的不 多

网友:
背面是盖革米勒管,真家伙

网友:
集成度真高,看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
后面这个大保险应该是探头

网友:
去进口海鲜市场,看看有没有超标?

网友:
这玩意好像还不便宜呢

网友:
测测家里有没有带辐射的

网友:
有管。真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盖勒计数计嘛。电离室那种好

盖勒都没有。电离更贵吧

网友:
就是个玩具吧,真正的盖格计数器是需要高压的

网友:
这个盖格管有点太小了吧,灵敏度会不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