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29F01T2ANCTH2 ,台电只有一个颗粒。

楼主(2025-02-14):
PCB板上只有一个存储颗粒,型号是29F01T2ANCTH2。

按照上面配置,点击开始之后报错:NOT MPISP MODE。

我有点不理解,按照百度给出的,这个颗粒29F01T2ANCTH2,
应该是120G的,这个大小也能从固态的容量的得到佐证。
为啥量产软件得出来的是1TB。

第一次发帖,不到之处多谅解。
如能帮忙解决问题,可以另外感谢。

网友A:
1Tbit≠1TB,1Tbit=128GB,在这里,b≠B。

楼主:
为什么这个量产工具里面没有120G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bit≠1TB,1Tbit=128GB,在这里,b≠B。

谢谢,已选择“最佳方案”。
针对1tb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如果能继续帮忙解决量产问题,
感谢一顿午饭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选择“最佳方案”。
针对1tb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无非就是固件不对或是其他参数或是需要短接啥的,前者的话多试试几个工具。

具体搜索一下论坛历史发帖,关键词 2258XT B16A

网友:
工具不难找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无非就是固件不对或是其他参数或是需要短接啥的,前者的话多试试几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