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铁塔保护板!解锁,降串,加温控,接线,上位机密码破解全教程

楼主(2025-02-14):
说在前头:前几天在某鱼收获铁塔拆机保护板一块,板号为HD045GA00-4820_V00,这是一块最大16串,电流45A的板子

到手后拆解,发现使用智慧动锂的SH367909U作为AFE(模拟前端),支持5~16串应用;控制器使用ST的STM32F071RBT6单片机;外挂一颗4M FLASH用于存储日志和配置

附上一张自己摸索出来的接线图!

上位机连接及解锁降串:
1:用RS-485连接保护板,打开上位机软件"BMS通用上位机V1.9",换电产品,上位机打开对应的串口
2:找一个24~48V之间的电源,连接在保护板的B-和B+之间(可以先不接平衡线)

3:看到保护板上的LED亮起后,马上电机打开串口搜索保护板(因为串数和平衡线不匹配的时候会由于检测到电芯欠压强制关机,只有30秒的操作时间,如果来不及保护板已经关机了,断电15秒重新上电重复操作)
4:连接完成后马上点击参数设置标签页,输入密码LIDIAN,按下图操作修改参数:

完成以上操作后,完成了最基础的设置,下面开始连接平衡线:
查看前端芯片SH367909U的数据手册可知,该芯片降串使用时只需将未使用的采用线并在一起并连接到最高串电压即可,所以对应板子上将平衡线端子从低到高依次连接后,将未使用的剩余采样线全部并联到最高一串即可

温度传感器连接,参数设置及校准:
温度传感器使用10K NTC电阻,B值为3950,连接到板子上方的两个HY2.0_4P的座子上就可以,按对应丝印连接,最大四个;连接完成后在上位机上打开对应通道即可

关于电池的参数设置论坛内已经有很多帖子教程,本次不再赘述
当点击校准页面进行校准时,发现常用的密码123进去后校准按键为灰色,楼主意识到这可能是该账户的权限不足无法进行校准!同时受到论坛内帖子(BMS通用上位机软件V1.55\1.59设置真实容量密码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的启发,意识到这个软件可能有多个密码!
找密码:
考虑到这个软件是用C#写的,基于.NET运行,于是乎直接反编译一手:

借助已知的LIDIAN密码;查找对应的上下文很容易找到对应的字符串
整理后的结果如下:
适用软件:"BMS通用上位机V1.9"
历史记录页面删除履历权限密码:111
参数设置页面高权限密码:LIDIAN
校准页面写入权限密码:1234
普通权限通用密码:123
使用以上权限进页面即可使用全部功能
注意:保护板出厂经过校准,除非发现确实存在明显误差否则不要轻易自行校准,校准时务必使用四位半以上的高精度表!
END

网友:
楼主是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起来备用

网友:
板号为HD045GA00-4820_V00,这是一块最大16串,电流45A的板子

网友:
厉害,真正的高手

网友:
厉害厉害,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看着很复杂啊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