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第9代摔过后屏幕不显示-背光FPC排线摔断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2-14):
寒假一个来月,回来广东家里又要开始维修工作了

深圳同事寄修iPad9,说是小孩摔了下就没显示了,收到后测试插充电器有充电的声音,证明主板是开机状态

拆下显示屏幕先,内部就是这样子

找了个iPad6的显示屏开机测试下是否为屏幕问题(屏尺寸不同,但可显示),被刷过机了,已经到hello界面,能显示就表示原机屏幕已损坏

有激活锁,进不了系统,要问到ID密码去激活

因是刷过机的,直接连接电脑看看信息

iPad 7-9等屏幕都有通病,平板摔后有可能会产生屏幕背光FPC排线断裂无显示

用打磨笔准备打磨排线断裂位置

打磨掉此处的铁片

显微镜下看明显的断了,是整个排线断了,设计缺陷:受到外力时就拉扯断了

刀片刮开走线

飞线接好每根走线

用UV胶固化接线处

把打磨下来的铁片装回去(用胶水粘下)

屏幕装回机壳中

开机,显示正常,输入ID密码激活后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iPad9摔后屏幕不显的故障

END

网友:
专业,精准定位问题位置,这个飞线技术杠杠滴。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A:
好手艺,故障定位精准,飞线技术精细!
iPad不想版本升级,怎么去掉设置上的哪个小红点?

网友B:
飞线很漂亮,还用UV胶固化接线处,很专业

网友C:
单层走线的吗?单层我还能搞搞,双层就焊不动了,手工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层走线的吗?单层我还能搞搞,双层就焊不动了,手工差些

单层

1111111

网友:
不愧是大佬,这么细的排线也能搞

网友D:
高手啊,厉害了,排线很难修直接换吧

网友:
高手。难度太高

网友:
那个接排线真是手巧心细的人才能干的。

网友:
大佬,通病储备我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厉害了,排线很难修直接换吧

屏幕厂家可以直接换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很漂亮,还用UV胶固化接线处,很专业

以后再飞点更漂亮的,这次飞得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故障定位精准,飞线技术精细!
iPad不想版本升级,怎么去掉设置上的哪个小红点? ...

别太在乎红点

网友:
iphone7  128G扩容加换电池可以麽?家里老人用的。。。。

网友:
精华帖的模板,下次直接套用你的模板,把内容改一下就行,非常漂亮,干爽的帖子。

网友:
飞线技术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