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奥的斯电梯更换钢带轮/对重反绳轮 拍照记录

楼主(2025-02-14):
小区有一部OTIS电梯运行有异响,维保公司说是钢带轮/导向轮/反绳轮磨损造成,需要更换。

通过顺丰快递过来的,由奥的斯厂方人员更换

电梯机房,两部电梯

新的钢带轮/导向轮/反绳轮,两个都要换掉

查了下京东,这种5槽钢带轮,价格从1000~3000元的都有

开始更换

像皮带一样的是钢带,轿厢就是靠这5根钢带拉着的。以前的电梯也有用钢缆的,现在好像淘汰了

新的钢带轮 日期计数

更换下来的旧钢带轮

曳引机

无齿轮脉宽调制变频曳引机

电梯轿厢,更换时需要将轿厢升到最高层,再用铁链吊住,让钢带处于松弛状态,便于拆装机房的反绳轮

本次更换两个导向轮/反绳轮,费用共计9000,来了四个技术人员,共耗时3小时。

网友:
电梯就怕出故障

网友A:
看出哪里磨损了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B:
我小区也是西子奥的斯电梯,机房里面恒温的,空调24小时运行。不知道冬天空调会不会停止。

网友:
有些居民楼的电梯机房在最顶层,单独的一间小房子,大部分没有空调,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大部分会开窗通风,雨天经常会潲进雨水,机房状态不怎么好。

网友:
现在电梯不是钢丝绳了

网友:
第一次见钢带曳引的电梯,看样子应该是轮轴运行时间久了磨耗过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出哪里磨损了么?

看起来这个钢带轮工作是靠表面和钢带维持特定的摩擦系数的,换下来的看到表面有层状剥落

网友:
现在电梯不是钢丝绳了、???
用钢带吗??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钢带的

网友:
第一次见钢带曳引的电梯

网友:
电梯不用纲丝绳了??钢带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D:
这是单位还是小区呀,这费用谁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单位还是小区呀,这费用谁出呢?

小区的话估计业主出,动用维修基金

网友:
我家楼是无机房液压电梯,六层的跃层洋房。

我看到一次保养。原来液压电梯也是有钢丝绳滑轮组的。

网友:
容易磨损的东西就是要及时更换,花小钱省大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小区也是西子奥的斯电梯,机房里面恒温的,空调24小时运行。不知道冬天空调会不会停止。 ...

西子奥的斯跟奥的斯不是一码事。 正品奥的斯的工厂在天津第九大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钢带的

2008年奥的斯就有这种钢带的了。只不过价格高昂很少地方用。因为当年我在天津奥的斯工厂里面上班

网友:
其实液压电梯也是有钢丝绳滑轮组的

网友(2025-07-06):
头一次见到电梯机房里的样子,谢谢楼主分享。
那些薄弱不堪的角铁、方铁拼凑的乱七八糟支架,轿厢不出事都是老天开眼。
我家窗前正在外挂电梯施工,栽那6条支撑的方铁管的基座竟然使用卷尺确定尺寸,水泥浇筑基础后,4根方铁管管口毫无遮盖的在几整天的大雨下,估计管内雨水的有尺八深了吧,然后直接焊上7层楼高的方管,闷在里面的雨水不知几个月才把管壁锈穿,才能流出来蒸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