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可视掏耳勺,当放大镜

楼主(2025-02-14):
之前看到有人买显微镜镜头,加老摄像头进行转接,做成可视显微镜,   今天无意用可视掏耳勺,原来这就是个放大镜,可以真接用来看电子原器件,或放大字体,便宜实用,多多,无线的10多元,有线的更便宜,不过清度,可能是640*480看起来够用,看芯片小字也可以。

有人说不知怎么用
买的是无线的,安装上手机APP就,连上这个耳勺的就可以看了,也可以买有线的,但一直要插着手机,用就很简单,直接对着你的放大的就行了,焦点就是勺的柄那里(下图1左下绿色,图3你看看就是那个绿色的),只要放上去就会清楚了。

网友:
好主意!可视掏耳勺试试看

网友:
看上去挺清晰的

网友A:
主要是为了维修操作,这个没有操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维修操作,这个没有操作空间

这个你也可以做个支架,我发现,斜斜的看更清淅,直直的看,光太强反光看不清,操作空间,把挖耳去了,有1-2cm空间。

网友B:
效果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更高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更高分辨率的

你可以去买贵的,有运费险的试试,便宜的没运费险,将就可以用的。

网友:
你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网友C:
这个是连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连手机用的?

对,我只有安卓手机,装个APP就行

网友D:
这个要怎么操作才能和普通光学显微镜连起来当电子显微镜用呢。

网友E:
一镜多用,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怎么操作才能和普通光学显微镜连起来当电子显微镜用呢。

买的是无线的,安装上手机APP就,连上这个耳勺的就可以看了,也可以买有线的,但一直要插着手机,用就很简单,直接对着你的放大的就行了,焦点就是勺的柄那里,只要放上去就会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镜多用,主意不错。

掏耳朵一点也不实用,,看看耳道脏不脏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无线的,安装上手机APP就,连上这个耳勺的就可以看了,也可以买有线的,但一直要插着手机,用就很 ...

那也没有用显微镜放大的多啊,如果可以和显微镜结合起来岂不美哉,直接把耳勺镜头放在目镜上应该没多大作用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K70用不了,总连不上,家里这前的手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没有用显微镜放大的多啊,如果可以和显微镜结合起来岂不美哉,直接把耳勺镜头放在目镜上应该没多大作 ...

这个分辨率一般,那来配合改造,没什么价值啊。

网友:
只用来看自然是没问题,大部分用这玩意的目的是一边看还能一边修的,所以,实用性反倒不是太强

网友:
哇好神奇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只有安卓手机,装个APP就行

那性价比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