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讨厌转盘开关的仪表

楼主(2025-02-14):
喜欢单独按键开关的,多块表,喜欢某一块表固定某个档位

关机按一下就可以,不需要转来转去

纠正一下,我说的开关单独指的是:开关机

网友:
现在有很多全按钮的表

网友A:
我喜欢转盘,转一下又不费劲,开关容易坏,容易误碰。

网友:
这种表没有专用开关键,自动关键后需要转到OFF再切到其它档才能开机。
VC86E,把常用的电压、电流档放在OFF档旁边,拨一下也不太费力。

网友:
我是单独加了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转盘,转一下又不费劲,开关容易坏,容易误碰。

修大师,我觉得你说的两个点都不对,开关按动的频率和转盘相比,差多了,要坏的话转盘坏的比例应该更高,误触更是不存在了,又不是触摸式的,要按下去才能开机,有些仪表甚至要按住一秒以上才能开机。

网友:
自己加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大师,我觉得你说的两个点都不对,开关按动的频率和转盘相比,差多了,要坏的话转盘坏的比例应该更高, ...

转盘的表太容易坏了,我后面换成全按键的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的表太容易坏了,我后面换成全按键的万用表了。

我说的开关,是开关机的开关,不喜欢开关机设置在转盘上的表

网友:
转盘开关的,有一定避免用错档位烧表

网友:
开关机的按钮开关,像优利德,好几款都是容易接触不良,而转盘式的开关不容易接触不良
按钮容易误碰,装工具盒里压到的话就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盘的表太容易坏了,我后面换成全按键的万用表了。

啥表这么垃圾? 我几十年都没遇到过

网友D:
我觉得没关系,这样的话就提醒每次元档位,等于上了一个保险。有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没关系,这样的话就提醒每次元档位,等于上了一个保险。有啥不好。 ...

换挡位不能靠开关机提醒,还是养成习惯,看看档位再测量靠谱

网友:
我喜欢触摸的,拒绝转盘和按钮

网友:
俺也一样
俺觉得旋转开关表对主控性能等要求低一些,外围电路可以更简单,也可以做出更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大师,我觉得你说的两个点都不对,开关按动的频率和转盘相比,差多了,要坏的话转盘坏的比例应该更高, ...

事实上,质量靠谱的表,转盘基本上一辈子不会坏,开关坏的比比皆是。以前的表很多都是开关坏的,坏了太多了。看着就想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表这么垃圾? 我几十年都没遇到过

胜利的。。。

网友:
转盘杀手——众姨

网友:
优利德的  重来没出过问题  不过我环境干净一点   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