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换电线

楼主(2025-02-14):
苏珀尔的电磁炉电线硬的不像话,换个1.5²的可以吗?原电线看不清楚是2*?

网友:
只听说换粗线的,没人敢换细线的,国内电线质量挺离谱的

网友A:
1.5平方的电线可以带3KW了,电磁炉功率没有超过3K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平方的电线可以带3KW了,电磁炉功率没有超过3KW吧

就怕是超标的

网友:
最大也就2000W,2000/220=9.09A,1平方线最大承受电流是10A,安全起见最好是2X2.0线,但国标里没有2.0线,减一档1.5是有的,用1.5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己的线  比较靠谱

网友C:
超标的线还是超标的电磁炉
这两样都不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线  比较靠谱

是自己炼铜生产的?还是自己去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标的线还是超标的电磁炉
这两样都不可能

线没有超标,电磁炉一样也没有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炼铜生产的?还是自己去买现成的?

自己检验过  纤芯  线径   绝缘材质的

网友:
电源线也就一两米长,国标1平方也能凑合,1.5的更可靠

网友:
电磁炉一般2000W以内,电流也就8~9A,因为电源线长度有限,所以1m㎡都可以胜任了,1.5m㎡就就更不用说了。最关键是你要有压线钳压铜鼻子。

网友:
换粗不换细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是看一下电磁炉上面标注的参数,买粗一点的也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国标的1.5平  带一个电磁炉是足够的,但是往往很多标1.5平的 非国标 或者打擦边球的,还不如国标的1平粗。

网友:
正经1.5平方的线肯定没问题,放心吧

网友:
我就是用1.5平方的硅胶线换的。

网友:
用1.5的足够了。

网友:
1.5平方的铜线单纯用电磁炉电源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