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2018年有模拟SLC技术吗?朗科U388优盘显示为SLC?

楼主(2025-02-14):
近日小黄鱼花25元偶然购得朗科U388优盘一个,全新未拆封,16g的,拿到货回家一插一查,居然是SLC!很惊喜意外啊!
看优盘生产日期是2018年的,话说2018年有模拟SLC的技术了吗?即使有,需要在16g优盘上利用模拟技术吗?

网友:
恭喜啊    如果是 正片就更美了

网友A:
你搞错了,这个只是识别问题,你换一个新版本的工具就能认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这个只是识别问题,你换一个新版本的工具就能认出来了

ChipGenius最新的就是LZ发的这个啊,难道还有更新的?

网友:
U盘应该不会用模拟SLC技术,除非是固化的PSLC容量固定砍半,否则U盘插插拔拔的不适宜用动态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ipGenius最新的就是LZ发的这个啊,难道还有更新的?

那估计是数据库的问题了,不支持那么新的闪存,毕竟作者已经停更好几年了

网友:
海力士slc不多见啊

网友:
外面转了一圈,根据AD8260242102这个ID只查到是个MLC的E2NAND,对应型号   H2JTDG8UD1BMR

至于CG读到的ID是否准确,只能拆了看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模拟PSLC

网友:
大概率不可能是slc!slc好贵的

网友:
检测出错了而已

网友:
拆开看看便知

网友:
可能性不大,估计是识别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