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目前我见到的技术最遥遥领先的LED球泡

楼主(2025-02-14):
红包领的,暖色光,标称功率3W。

正面布局简洁大方。焊线部位设计了缺口,防止线被割伤。
器件少,技术遥遥领先!

背面更加简洁。

灯罩设计简洁大方,结实圆润。

网友:
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
高压灯珠,极致精简,50Hz频闪!

网友A:
哎,这个适合到农村摆摊用

网友:
这个应该很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个适合到农村摆摊用

摆摊要用12V的,好用电瓶供电...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华为的。

网友:
可以这样介绍,四脚芯片是黑科技。

网友:
这种我都不敢用

网友B:
现在的led厂家都是故意的,生怕不坏,要么密封不让散热,要么超载使用,想买个外露散热片的很难。

网友:
这样的遥遥领先,不敢恭维,感觉就是垃圾东东。话说,那个四脚块,是全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厂家都是故意的,生怕不坏,要么密封不让散热,要么超载使用,想买个外露散热片的很难。 ...

几年前的宜家台灯,自带的led灯泡质量是真的好

网友:
真是省到极致了

网友:
那两颗电阻,功劳大大的。

网友:
全桥整流,电阻限流,精简到极致。

网友:
便宜决定质量,质量决定寿命

网友:
虚标,能省的省,还容易坏。

网友:
这技术果然是遥遥领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厂家都是故意的,生怕不坏,要么密封不让散热,要么超载使用,想买个外露散热片的很难。 ...

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LED行业太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