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铸工胶固化硬度似乎有点弱,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14):
弄好24小时以上了,为何用指甲按压,还是能够留下痕迹

网友A:
温度低还没固化好?

网友:
天气冷又关系吧,不急就多放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低还没固化好?

温度低会导致固化速度变慢么?

网友B:
过期或者比例不对?

网友:
要1:1,如果比较急,有快速凝固的铸工胶

网友:
正常不会的,是不是跟胶的品质有关系

网友:
和温度关系不大,铸工胶强度硬度都应该很高才对

网友:
趁着还未到最大强度,赶紧把多余的胶除掉。

网友:
大概率是混合不够均匀(所有双组分的胶水一定要充分搅拌,且比例准确),这玩意只要没过期(变质),24小时后是很硬的

网友:
最近特别喜欢用这个胶,原来用的是AB胶久了变脆还发黑,就是不知道这个铸工胶久了会不会变样

网友:
假的,赶紧刮了换...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C:
好像除了那种两支绑一块,还自带混合胶嘴的外,普通的不管是铸工胶还是哥俩好,想实现1比1很难,除非上克称。
我的感觉应该是比例不对造成的,虽然官方也有说温度影响凝结时间,但这明显是室内,怎么也得有个十几度吧。

网友:
是不是配比不对啊,或者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期或者比例不对?

1:1比例啊,没法精确比例,随便调的,比例如果误差大,对强度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除了那种两支绑一块,还自带混合胶嘴的外,普通的不管是铸工胶还是哥俩好,想实现1比1很难,除非上克称 ...

比例不对该怎么办?比如搞成1: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例不对该怎么办?比如搞成1:1.5

这个我也没好办法,传统的两瓶分装的这种,只能跟着感觉走,要不就是买个0.01克的珠宝称,用这玩意去精确配比。
但通常来说,如果搅拌时觉得稀,那就是黄色的那瓶掺多了,这时补点灰色的进去让他更硬朗点总是没错的。
这玩意从原理上说,就是树脂加了骨料,所以那个黄的,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硬化的催化剂(类似云石胶的固化剂),理论上应该是这个稍多点干的更快(只是推测,实际没实验过),但这个掺的多了他就稀,对于有时想做点造型或者是让胶挂壁时,就会全流到底部了,所以我个人用的时候,更喜欢灰的稍多一点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没好办法,传统的两瓶分装的这种,只能跟着感觉走,要不就是买个0.01克的珠宝称,用这玩意去精确 ...

灰的是添加剂么?

网友D:
发帖辛苦,温度高干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帖辛苦,温度高干得快

为何和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