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清理回音壁:GIEC T130 Pro

楼主(2025-02-14):
孩子玩的假水玩具乱放,碰倒了,流到了这个音箱里,没事清理一下,看看渗透到了哪里

本来不打算清理,但是看到已经溜进去了,怕渗入喇叭

2.1声道,看电影效果不错,听歌发闷

侧盖能撬开

打开发现里面只是一个USB接口

这个条能撬开

撬开以后电路板就暴露出来了,很好拆

拆掉网罩以后,里面还有一层无纺布,类似口罩的材料
假水流到这层就被截住了

简单的用牙刷刷了下去,都干了

这里是显示以及红外接收器

前面的高音喇叭

这个无纺布是沾上的,撕下来就坏了,没有撕,只是用手把胶水一点点搓下来

简单数了一下大概6个喇叭,前面俩,上面四个

这套回音壁总体感觉还可以,看电影有影院的感觉,它还有个8寸低音炮
不占地方,效果也不错,只不过就是2.1声道的,20平米以下,用这东西完全够用,而且声音还开不到一半,开大了也能震楼

网友:
这是啥牌子?

网友:
把低音炮也拍上就更棒了

楼主:
杰科的,T130 Pro

网友A:
送了一个JBL的回音壁给我表姐夫,感觉还行

网友:
我的影碟机就是杰科牌!纠错能力杠杠滴!!!

网友:
这个布号称透气不透水

网友:
这个看着做工不错呢

网友:
类似音箱的防尘网,说是透气不透水,实际上对音质还是有影响的,高频的细节少了,所以一般的音箱在放音乐的时候通常都会把防尘网拆下来

网友:
箱体个头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了一个JBL的回音壁给我表姐夫,感觉还行

谢谢小舅子

网友B:
假水?
我的低音炮还没60W呢!

网友C:
看半天不懂什么事假水,看到后面原来是胶水

网友:
看着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确实有些脏啊

楼主:
是不小,快接近1米的长度,细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水?
我的低音炮还没60W呢!

假水是一种玩具,流体玩具,类似水晶泥
低音炮个人感觉楼房稍微开一点就行,什么200,300瓦的,根本开不到,这个8寸的我开到25音量地板就已经跟着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不懂什么事假水,看到后面原来是胶水

假水就是一种儿童玩具,类似水晶泥,比水晶泥流动性还好
平时流到地板上很好收集,但是如果衣物上沾上,就只能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