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公牛LED灯,并修复。

楼主(2025-02-14):
家里用了有5年的公牛LED灯 不亮了,今天拆开看看哪里坏了。

公牛的标志,右上角烧黑了。

拆开看看

烧的不轻,线路板都糊了。
修复到是很简单,把烧糊的一段用线连起来,灯又亮了。

功率15W,少了两个灯珠也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额定功率后面看不到

网友:
现在磁吸灯板比以前便宜了不少不过看用料好像也缩水了。

网友:
物尽其用,能修就不换

网友:
烧成这样,我是不会去修,修好也不会再用,我有强迫症

网友A:
线路烧成这样,电路居然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烧成这样,电路居然没坏

这就是设计的保险吧...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
用飞线打发搞掂

网友:
公牛灯具相对做工还可以。对于恒流源供电的LED灯具,灯珠达到一定数量,再多加几个,功率变化不大,亮度会有所提升。

网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糊呢。。。飞线以后又会有隐患,注意注意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烧的够严重

网友:
恒流驱动,少一两个灯珠问题不大

网友:
能修就不换!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楼主是个老手,技术高,MF47是老货

网友:
技术不错   又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可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