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3281 量产 ISO 报错reset fai (0c) (ISO write fail)

楼主(2025-02-14):
SMI3281 量产 ISO 时报错reset fai (0c) (ISO write fail),但查看U盘上又有写入的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一、配置文件

二、报错提示reset fai (0c) (ISO write fail)

三、拨出U盘后里面可以查看到文件

网友A:
现在谁还量产ISO啊...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量产ISO啊...

没办法,一台老电脑要装vista,PE里面用windows 安装器安装时出错,只能试试U盘量产了。

网友:
用ventoy做启动盘试试,其实现在绕开windows 安装限制的工具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一台老电脑要装vista,PE里面用windows 安装器安装时出错,只能试试U盘量产了。 ...

WinNTSetup了解一下,另外老鸡跑XP更快...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NTSetup了解一下,另外老鸡跑XP更快...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重置iso失败,好像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