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用显微镜,vga接口,连续变倍齐焦镜头

楼主(2025-02-14):
vga电子显微镜,连续变倍0.7-4.5齐焦镜头,维修看pcb绝佳工具,带安装立柱和调整支架,到手把立柱固定到工作台,上电插显示器即可使用,图中所见所得(不含板凳显示器)标价包邮320,鱼上关注280。

https://m.tb.cn/h.TqH69lB?tk=C8FXeS9iSWO HU926

网友A:
vga接口,连续变倍齐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连续变倍齐焦镜头

对的,的确是这样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C:
不含板凳,这描述够严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含板凳,这描述够严谨啊

没办法啊。上次卖个盒子。我说所见所得。然后非要蹭走拍照时下边垫的那个很大的鼠标垫。唉。一个盒子20元。一个鼠标垫买的时候也20了。但是说都说了。再说也用过半年多了。正好当个包装袋送坛友了。。所以这次一定写上不含板凳。要不如果非要不行。板凳就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分辨率是多少?

我没有VGA显示器。。所以用个VGA转HDMI。。所以看不到分辨。根据显示器上设置显示。标称1920*1080.。。你看看照片显示的分辨状态就知道了。

楼主:
要不?到手插显示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D:
过年回家还想着去看下相机效果,翻了翻没找到帖子和联系方式就作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到手插显示器就可以用了

想要,可惜我现在用不到,等用的到的时候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年回家还想着去看下相机效果,翻了翻没找到帖子和联系方式就作罢了

上面有实拍的效果啊。。可以参考的。

网友:
带不带板凳下面的十块地板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上次卖个盒子。我说所见所得。然后非要蹭走拍照时下边垫的那个很大的鼠标垫。唉。一个盒子20元 ...

我要拍下,下面地砖记得扣下来给我一起邮过来

网友F:
已经联系LZ了,我也做电子维修,想找个经济实惠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拍下,下面地砖记得扣下来给我一起邮过来

兄弟,兄弟。。你可千万别拍。要不还得把我们这层楼都的铲起来一起发过去。毕竟这些都是相连的啊。。求求兄弟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联系LZ了,我也做电子维修,想找个经济实惠的。谢谢。

下单吧。在送其他东西玩。

网友:
我用的十几块钱的无线挖耳勺 和你这个清晰度差不多

网友G: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各有不同说法吧。想看详细效果照片或者视频效果。联系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