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了泰克示波器看看怎么修理

楼主(2025-02-14):
Usb和旋扭有问题,看看里面怎么构造再说。拆了它

里面泰克的专用芯片很多。

要拆下来看,天色完了,有点懒,先合上,待到有空才修了。

网友:
高级玩意儿我是玩不转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前置USB用于保存截屏和测试数据表格  后置USB一般是D头 用于连接电脑使用上位机看数据

网友:
能修这东西的是高手

网友A:
USB坏了不影响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坏了不影响使用吧。

不影响,我平时不用usb,手机拍照更省事。但是我总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