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还是决定做一台点焊机,记录学习和制作过程

楼主(2025-02-14):
点焊机在坛子里可谓风生水起,用电焊机或者超级电容关键字搜索,相关帖子一大堆,各种方案琳琅满目、百花齐放,有微波炉派、超级电容派、动力电池派、电容阵列派、继电器控制派、单片机MOS派、数码管显示派、OLED显示派... ...,数也数不过来。不过用途大概只有一个,用来点焊镍片连接动力锂电池,组装电池包。作为DIYer,没有一台点焊机都不好意思和坛友打招呼。

在论坛浏览时恰逢开心果方案盛行,一时间满坛开心果。借着嘉立创免费打样的春风,早在去年就直接用开源工程中的文件打了控制板样品。无奈杂事繁多,一时无从顾及,拖延至今。每日只上论坛逛逛,看着别人的大作流口水。平日里看到合适的方案或者零件,就看看看、买买买,不同的方案反复研究学习对比,也基本把点焊机的设计和制作弄懂了七七八八,就是没有动手做下去。

前几天逛立创商城,看到600F/2.7V的全新国产超级电容卖50多一只,恰好有送100-50的优惠券,相当于5折购,于是立马下单买了两只。到货后仔细研究一番,发现某宝上同规格的全新国产超级电容的价格也就2-30左右,而且看论坛做点焊机的电容一般都是3000F起步,国外二手居多,现在因为DIY点焊机的需求较多,还涨价了。这样看来这个电容买的就有点鸡肋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又想到了这个电容的其它用途------汽车电瓶启动并联保护,最近车打火感觉没劲了,打算给车的蓄电池并联一套看看效果,结果就是又买了4只,一共6只。打算就是再点焊机上试试,不行的话装到车上去。这个以后单独再表。

我之前打算的方案是用开心果版的控制板加上航模动力电芯作为动力源来制作点焊机,或者用超级电容,现在就开始动手陆陆续续进行制作,下面就是制作的过程。在制作过程中我也会讲一些我理解的方案的优缺点,和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先看焊接好的主控制板吧,就下面这样的。从板子LAUOUT的布线水平来看,这块板子不是开心果本人公布的方案,而是坛子里的另一位坛友根据开心果的电路图调整了布局重画的线路板,再立创有开源工程。去年我就打板了一直放着。现在这个板子的开源已经删除了,原因应该是有人直接打板在咸鱼上卖,作者不开心了。

这块板子陆陆续续焊接了1个月,最近才全部完成焊接和烧录好固件,初步试了一下功能正常。说说这块板子的LAYOUT比较一般,没有开心果的专业,比如像电源线的粗细没有根据需求加粗,单片机电源退耦电容没有布置,另外电路设计上利用高电平驱动NMOS来控制升压电路的电源,升压电路的电源电压会比前端电源电压降低一个Vgs开启电压,实际测试确实如此,不过不影响使用,升压电路仍然能够升到13V左右。最好是利用低电平驱动PMOS来控制,程序中控制端口的逻辑要取反。

动力源方面看看立创商城买的300F/2.7V超级电容,直径35mm,高度70mm,扁脚引出。

一共买了6只,现在在充满电后存放中,看看漏电流的情况怎么样。下面是这个电容的技术参数,后面再看要不要接在点焊机上试试。

再说另一种预备使用的动力源,航模动力电池。之前玩航模还有存货大概1000mAH/25C的动力软包电芯,还剩下13只

这13只有6只容量是1200mAH,7只是1000mAH,打算是全部并联降低内阻,提高最大放电电流,整个电池包14AH,电压4.2V,约14x25=350A的持续放电能力。

为了把这些电芯并联起来,我又重新画了一块连接板,还是嘉立创免费打样5片,今天到货,此方案我称之为动力电池阵列派。

这个板子用于把所有电芯并联起来,正反面仿真图,下图的右边插槽是垂直焊接4056充电模块,给动力电池充电。

实物与控制板一起,大小和控制板一模一样

又陆续买了一些周边的配套零部件,先组装焊笔。这是铜鼻子和纯镍带

铜鼻子标称1.1mm厚

实际测量0.98mm

纯镍带标称0.2mm,实测0.22mm

16平方的纯铜硅胶线买了1米

没有液压钳,就用老虎钳加锤子伺候,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功率烙铁堆锡补强

两根一起完成

最后套上热缩管

还有紫铜带和焊针在路上未到货,等待中。后续先把电池焊接组装到转接板上,然后连接再调试。先发这么多,后面再跟帖补充。

对了,为了测电池和电容内阻,又撸了一台内阻仪,就是很火的TS547,降价了,加上撸的红包只要38.xx,还不错,等待到货中.....

最后用最火的贺岁电影哪吒收工

楼主:
占楼补充指正进程,后续更新

网友:
板凳瓜子慢慢看

网友:
收藏了,小白也想做一台,有空了跟着你这个做

网友:
开口鼻子,你是怎样合口压接的?

网友:
我也迫切需要一台,虽然买现成的省心,但还是自己做有乐趣

网友:
别的不说了,就老虎钳和锤子能伺候成这样就不知道比我强到哪里去了

网友:
制作不错,更是不易,谢谢分享

网友:
记号,等更新

网友:
板凳瓜子等更新

网友:
镍带标称0.2mm,实测0.22mm,还居然有用上偏差的厂家?

网友:
留个足迹,等待楼主更新再看看

网友:
期待后续点焊效果

网友:
需要加铜排不然光PCB会烧断的。另外我试过2个 3000F的串联 就够用了。电压高了电流太大容易烧管子。

网友:
控制板的电容焊接槽是不是开错了呀?

网友:
我已经准备买成品继电器点焊机了一百块就够了

网友:
TS457怎么做到38的?我就能到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