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台09款世嘉CD机拆解(SIEMENS VDO)

楼主(2025-02-14):
貌似09款世嘉CD机 ,面板有接打电话按键折腾半天没能连上蓝牙,估计蓝牙模块是外置的,机器可以录制6张碟片,尾部有外置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中规中矩,谢谢分享。

感谢关注,这个机器不需要协议也不用匹配车架号,开机就点亮特意试了俩小时也没有关机。

网友:
老车机,有年头了

网友B:
改装个桌面音响吧

网友C:
单锭车机能装下六张碟片?不太可能吧

网友C:
另外看这尾插像大众车系的啊

网友:
用料还不错,我手头有个松下的,改天也拆了看看

网友D:
这个需要连接can总线吗?像大众高级一点的车机不连网络过一段时间关机,蓝牙也不能用

网友:
SIEMENS感觉拼读起来像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锭车机能装下六张碟片?不太可能吧

只能方一张碟片,机器有录制功能,可以存储6张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连接can总线吗?像大众高级一点的车机不连网络过一段时间关机,蓝牙也不能用 ...

接通电源就能工作,特意试了两小时没有关机也没报警声,蓝牙不能用可能是有个外置模块,还没仔细折腾,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个桌面音响吧

打算把安卓大屏换下来,音质太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这个机器不需要协议也不用匹配车架号,开机就点亮特意试了俩小时也没有关机。 ...

不错,后期的都有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看这尾插像大众车系的啊

法系好多车机尾插定义和大众一样的,这种机器面版带电话按钮

网友F:
U口不太可能 顶多外挂碟箱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后期的都有协议了

最难得是这古董机器能存储6张碟片,尾部有和U口,AUX未知,得空再研究,关于这个机头信息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U口不太可能 顶多外挂碟箱之类

U盘MP3格式能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感谢关注拆机小白

网友:
这cd机电路板元件咋这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