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了测试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内阻撸了TS457,先做一条开尔文夹线

楼主(2025-02-15):
最近在做点焊机,用到一些锂电池,加上平时也用的较多的动力电池,积累了多节电池电芯,顺便也想测测它们的内阻,于是撸了一台最近较火的TS457内阻仪,看坛子里的口碑还不错,买来又多一个工具不是,宁可闲置,不能没有。

红包抵扣后只要38.xx元,比前阵子便宜了几块钱。没有要卖家的开尔文夹线,卖家配套的要+10元。

即使是卖家配套的开尔文夹子,还是要自己加工和焊接,于是决定自己做一条开尔文夹线。
单独买了开尔文夹子,实付3.3元

翻翻杂货箱的库存,找到这些东东来制作,这是尼龙蛇皮护套

这是1平方的硅胶纯铜线,红黑两色

这是4芯航空插头

硅胶线截出所需长度共四根导线,分别焊接在航空插头的4根插针上

焊点的外围套上航空头自带的透明绝缘管,再把蛇形保护套套上来做2次保护,防止焊点和航空插的金属外壳短路。

拧上尾部固定金属套,打上尾卡螺丝,固定线套压紧导线防止拉脱。

最后的样子,尾部按2红2黑套上红黑热缩管

至此告一段落,等内阻仪和开尔文夹子到货再组装测试。谢谢观赏!

最后附上内阻仪的使用说明书,有币有需要可以下载看看

补充内容 (2025-2-16 22:53):
18楼补充更新了,直通链接观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424731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A:
下边这种夹子才好用。

网友:
电容内阻多大不能用

网友:
测试线做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这种夹子才好用。

是的,拼多多一次买一个,才1.4-1.78块钱一个

网友B:
要买这种大夹子,比你现在这个好用又便宜,再在夹头上焊两个短的伸缩探针,测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这种大夹子,比你现在这个好用又便宜,再在夹头上焊两个短的伸缩探针,测18650电池 ...

这创意不错。。。。。。

网友:
才组了个点焊机,看样子是不是也跟着整个内阻仪玩玩,东西越买越多

网友:
你需要配两个下橡皮筋

楼主:
今天早上夹子到货了,收到打开看看,夹子小巧玲珑还比较可爱,赶紧焊上吧!

到货包装如下:

把固定夹片的螺丝拧下来,拆出金属弹片,卖家描述弹片为铜镀金,感觉不是,最多是镀了一层黄铜。哪天有空去EDX上去测一下看看镀层究竟是啥?

用烙铁把弹片和硅胶线一一对应焊接好

重新把弹片和螺丝安装回去

假装测一个软包锂电池的内阻,发现夹持力比较小,担心接触不良影响测试结果

内阻仪昨天下午拍的,卖家晚上居然没有发货,搞得今天还不能到货,只能等明天才能测试了,最后图片收工。

我是看到卖家配套提供的开尔文线就是这个型号的小夹子才买的这个款式,实际组起来后发现合格弹簧的夹持力比较小(是个费力杠杆),这样测试接触点的压力就不大,可能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影响测量结果。另外这种低价值的小零件宣称的镀金值得怀疑,有些卖家写的就是铜镀铜,这个一般没有测试仪器也比较难判定。

有坛友推荐买那款比较大一点的开尔文夹,看起来也确实要好一些(省力杠杆,弹簧力放大了),后面用一段时间再看吧!

网友:
就是这样子

网友:
测试线做的不错。

网友:
小夹子弹力真渣

网友C:
推荐个超级好用的小夹子,埃塔 ETA3101
就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夹子到货了,收到打开看看,夹子小巧玲珑还比较可爱,赶紧焊上吧!

到货包装如下:

很多所谓镀金,其实只是镀黄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第一版是航空插头,第二版用usb,现在还是用灯笼头了,最耐用,过流大

楼主:
今天内阻仪主机到货了,继续组装和测试测试,看图说话

收到会就是这三样,基本款,没有要其它配件

首先把4线测试口连接线焊接到航空插头的另一端,按V+、I+、V-、I-的顺序焊接好,不要弄错了

再把3线的电源连接线焊接到充电宝的升压输出口上,实测电压5.18V

开机开路状态下显示电压0V,内阻oL无穷大

开尔文夹短接显示0V、0.0毫欧

随便找几个电池测试一下,先找了一组充电宝拆出来的电池,4并联18650,没什么电3.638V,内阻27.7毫欧,相当于每节电池在100毫欧以上。

无牌无字的18650,桌面小风扇里面的,4.004V,95.7毫欧,差不多,比上面的好一点点

倍量品牌的电池,也是桌面风扇里面的,内阻210.5毫欧了,昨晚和上面的电池一起充的电,开路电压现在已经跌落到3.829V了,比较差。
这个牌子就是个网红品牌,网店宣传写的高大上,实际东西的质量一般般,很容易坏。

再来看看点焊机相关的回路内阻测试吧!
最近打算做一台点焊机的,制作过程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8869-1-1.html,还在继续更新中。
首先就是点焊笔输出线阻抗,16平方的纯铜硅胶线,压接铜鼻子+焊锡,1米长,内阻1.2毫欧,不错和理论值很接近。

再来看组装好的动力电池,共13节航模高倍率电芯,并联容量约14AH,看看电压内阻:3.77V、0.9毫欧,符合预期

PCB加强紫铜条,截面2mmX10mm,长度80mm,测试阻抗0毫欧,低于仪器测试最小分辨率0.1毫欧。

控制板的MOS管阵列导通内阻,把控制板高压13V接入MOS管的栅极使MOS导通,测试漏极源极之间的电阻,结果0.2毫欧,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至此测试完毕,说说这个内阻仪还是不错了,几十块钱的东东,功能性能基本能满足业余要求。
我是为了制作点焊机就买的,现在看看点焊机的回路电阻:线阻1.2毫欧+电池内阻0.9毫欧+MOS导通电阻0.2毫欧=2.3毫欧,剩下还有点焊笔和焊接点的接触电阻,按电池电压4V计算,电流应该能达到大几百安,业余条件下焊焊电池还是可以的。点焊机还有几个配件没有到货,到货组装再来测试验证。

1楼的说明书挂错了,上传的是一个数控稳压电源的说明书,这两天又买了一个120W的电源,搞混了。现在在这里再把这个内阻仪的说明书传上来,想买这个仪器的可以看看。

图片看不清的,有币可以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超级好用的小夹子,埃塔 ETA3101
就是贵

查了一下,这一个夹子差不多买两个内阻测试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超级好用的小夹子,埃塔 ETA3101
就是贵

这个贵的有点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