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知道这是中了什么病毒?360也无可奈何

楼主(2025-02-15):
公司淘汰的机子,说是卡,毕竟快10年的机子了,拿来玩玩。360卫士试过,360杀毒也试了,重启还是扫出来,火绒也下载了,重装也是一样。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全盘格式化,或者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被挂了木马,关键文件被篡改。重做系统吧

网友:
查找中了什么病毒,必须调出系统任务管理器,查看每个非系统进程的描述及状态。病毒的PID往往很隐蔽或者没有标示,但是状态是正在运行。

网友A:
淘汰的机子,想必也没有重要数据了,PE下全盘格式化再装系统最省时省事了

网友:
没有重要数据就全盘格式化加重做系统,简单、省事、省力

网友:
说不定就是360的问题

网友:
不见得是病毒,从做系统就行

网友:
换wepe、换系统镜像重新做系统,病毒木马可能就来自你的PE、你的镜像

网友:
PE下看看有没有重要文档,有就备份保存,然后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全格硬盘最简单了

网友:
重新分区,重装系统,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汰的机子,想必也没有重要数据了,PE下全盘格式化再装系统最省时省事了 ...

+1,这是最优解...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
听取坛友的意见格了硬盘重装系统还简单些。

网友:
别杀了,重装还简单点

网友:
全格硬盘最简单了,换个系统

网友:
把整个硬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分区,安装新的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网友:
谁知道这是中了什么病毒?

网友:
rootkit病毒,杀毒软件换成卡巴斯基

楼主:
反反复复,已经全盘格式化,至少换过两个系统,加上原来的,算三个系统了,360扫出来都是这样,现在估计是中了bios病毒,看来是没能力搞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