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xgq70-1000j滚筒洗衣机err3故障真相大白

楼主(2025-02-15):
折腾下来,才发现故障原因并不是水温探头问题,是线路问题造成的虚接,糊涂啊
原来的帖子
测量水温探头内阻20K,拆下来测量13K,才发现这个水温探头是10K的,结合现在气温10+,正好阻值在13-20K之间。
糊涂啊
自己对照品牌和接口买的探头是4.8K的,测试设置30°,水温实际10+不会加热,查询10K和5K探头阻值对照表,5K比10K要低20°左右,比如要想水温加热到40°,必须设置到60°才行,折腾啊
故障最终真想是线路设计不合理,探头引线长期拉伸,洗衣机振动引起金属疲劳断裂虚接,控制板检测不到阻值报err3故障

网友A:
拆下来了不直接焊接上去更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了不直接焊接上去更牢固吗

买的插簧是6.3的,原厂是4.8的,所以改线了。
旧的是暴力拆解下来,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