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音箱充电慢

楼主(2025-02-15):
这个蓝牙音箱新换个电池,充电时发现特别慢,测了一下充电电流最大50ma,看了一下电源芯片25040AN1G,没查到资料,x宝上也没找到,准备用4056替换一下,看下原充电口是方口Usb,想换C囗,但是没想好怎么固定

网友A:
25040AN1G是存储器,不是充电芯片,看线路你这个音箱的充电只用了2.2欧电阻与二极管串联。

网友B:
成品的不好从pcb完美焊接,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40AN1G是存储器,不是充电芯片,看线路你这个音箱的充电只用了2.2欧电阻与二极管串联。 ...

啊,那边有个8002D应该是功放芯片,中间那个一堆脚的应该是蓝牙什么中央芯片,还有个不知道是8065还是B065 205H的,这个是电源芯片?输入正极通过2R7和M1到电池正,负极直连电池负,难道是外接充电器?不是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不好从pcb完美焊接,用这个试试

用过这个,这个不想用,实在不行,还是直接用原口。

网友:
同样改4056,两条硬铜线飞线,原充电芯片拆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那边有个8002D应该是功放芯片,中间那个一堆脚的应该是蓝牙什么中央芯片,还有个不知道是8065还是B06 ...

这是以前的低端货,为了节约成本才不用充电芯片,使用5V电源充电,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前的低端货,为了节约成本才不用充电芯片,使用5V电源充电,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 ...

谢谢,明白了,我充电口和电池间加个4056。

网友C:
内部空间太狭小,改造起来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空间太狭小,改造起来有难度。

板子和喇叭中间放4056

网友D:
哇,TESLA的音箱呢
实在不行的话,3.5的音频插口改成一个圆口充电座,C口的充电座牢固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TESLA的音箱呢
实在不行的话,3.5的音频插口改成一个圆口充电座,C口的充电座牢固性太差了 ...

改完了,还是用原先的厚口的那个充电口。

网友E:
两块板之间要悬空或加绝缘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板之间要悬空或加绝缘物

我看原来的板子上是漆,没焊点,就直接粘上了,你这一说,是加个青稞纸安全点。

网友:
看我没事瞎搞的

网友:
自己加一个4056充电小板,充电就快了。

楼主:
今天到货5v升压板,蓝牙输入5V,没音频输入时终于安静了。

网友F:
蓝牙音箱的电池都不耐用,2-3小时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音箱的电池都不耐用,2-3小时就没电了。

还行,我这个是手机有线连电视同屏,用蓝牙音箱放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不好从pcb完美焊接,用这个试试

买了个同款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