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弄了一台NEC电脑,电池显示1%,无法充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15):
如题,NEC应该和联想同平台,充电接口是联想大方口,没找到电源,用的是X270的电源。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

楼主:
用鲁大师显示电池还有75%左右,鲁大师应该是读电池芯片吧,相对还是准的

网友:
适配器不行

网友A:
关机充电试试,也许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充电试试,也许能行

试过了,没效果,充电灯闪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
但是开机运行正常啊,我用的20V65W的电源,这个电脑需求是20V45W

网友B:
多冲一阵试试,说不定是电量低自己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冲一阵试试,说不定是电量低自己锁定了

连着开机好几天了,主板电池都正常了

网友C:
电池完蛋了,或者电源管理软件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完蛋了,或者电源管理软件设置有问题

这个需要怎么弄?

网友:
电池问题的概率大,输出无法支持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C:
笔记本电脑有专门针对电池的软件,可以设置,低于%充电,%停止充电,检测电池性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有专门针对电池的软件,可以设置,低于%充电,%停止充电,检测电池性能等 ...

我下载了一个联想的,运行不起来,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
必须用原装联想大方口电源,电源接口中间有信号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联想的,运行不起来,能推荐一个吗?

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上个图,至少型号要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