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死车启动大红夹端保护

楼主(2025-02-15):
小白请教:这4个肖特基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1大红夹子

2拆开!拆!拆!

3内部

4、四个肖特基

5肖特基
SBL 30L30CT,二极管参数

6肖特基参数

网友:
防止倒灌,锂电池对电压非常敏感,如果加上去车辆启动忘记拔车辆启动可能导致电池鼓包起火

网友:
是不是防止电流倒灌的

网友:
低功耗,高功率,极低的正向压降

网友A:
肯定是防止反接,反接相当于串联成24v,任何一根导线都是负载,会烧起来的。
不过压降也不小了,0.4v,不如用四个mos做个防止反接电路,基本无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防止反接,反接相当于串联成24v,任何一根导线都是负载,会烧起来的。
不过压降也不小了,0.4v,不如 ...

用一个肖特基不行吗?何必4个呢?

推测一下:这4个是串联?还是并联?

看电路是4个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肖特基不行吗?何必4个呢?

推测一下:这4个是串联?还是并联?

肯定并联,是为了均衡电流,因为启动时大电流,估计50-100a吧,每个均摊点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并联,是为了均衡电流,因为启动时大电流,估计50-100a吧,每个均摊点会好点。 ...

感谢以上指导,学习了。收获了!

网友:
汽车电瓶缺电启动器上用的,防反充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肖特基不行吗?何必4个呢?

推测一下:这4个是串联?还是并联?

电流太大了,一个可能不够,这个作用是防止车着火以后发电机给启动宝充电,电压太高把电池充坏了

网友:
汽车启动后发电机的会有最高14.4V左右的充电电压,二极管就是防止发电机给启动的锂电充电的

网友:
主要作用还是防反接!

网友:
2楼和5楼说的都对,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这几张图根本看不出有多大

网友:
防倒灌用的

网友:
难怪还要装个这玩意,原来是反止倒灌的

楼主:
是十年前的老货

网友:
应该是8个二极管并联(一个管子2个二极管),是防接反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