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4v电源可以改12V输出吗

楼主(2025-02-15):
捡了2个LED电源,一个400W的,防水的200W的,都是三路24V输出。想改个12V输出的,这个24V可以改吗?看变压器是24V的

看了评论,放弃了

网友:
不加辅助电源改不了

网友:
很麻烦,变压器都要重绕,封胶了的更麻烦。

网友:
防水电源最好不动它,需要12V也好办,得外挂模块,有专门输出12V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口是宽电源的。

网友A:
输出整流二极管去掉一个,改半波整流可行?

网友B:
离得太远,否则我和你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整流二极管去掉一个,改半波整流可行?

你当是低频变压器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得太远,否则我和你换几个

离得近你也能捡着,景观灯,过完年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离得近你也能捡着,景观灯,过完年拆了

哎哎哎,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人家是离得近就拿他手中的12V电源和你对换,不是抢你的饭碗

网友:
可以直接改

网友:
完全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哎哎,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人家是离得近就拿他手中的12V电源和你对换,不是抢你的饭碗 ...

没事,捡的都卖破烂了,我这几个有点高剩下了,树上缠的LED灯也没人要,都是一把一把拽,不知道这玩意按废塑料收?

网友:
不要改,网购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做到

网友:
很好改呀,这个应该换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
不好改,外挂降压。。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改但是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弄个转换模块可以么,简单方便还不破坏

网友:
手气真好,哈哈。功率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整流二极管去掉一个,改半波整流可行?

开关电源不可以

网友:
重绕变压器输出绕组还要改稳压电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