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日产阳光前后轮轴承

楼主(2025-02-15):
感觉轴承松旷了 那就更换吧 拆轮胎就不多说了,10毫米梅花拆下ABS传感器,21毫米套筒或梅花需要2个拆羊角固定螺丝,转向拉杆和摆臂螺丝都是14毫米的,还需要1个内六星,好像T20?用于转向拉杆拆解,30毫米套筒拆下轮毂锁紧大螺母时用大一字螺丝刀别住刹车泵和刹车盘通风孔,,17毫米套筒拆下刹车分泵挂起来不要弄坏刹车油管,撬杠压住下摆臂,向上拔出羊角,轻轻撬动羊角就出来了,轴承买的斯凯孚,但愿好质量耐用。27毫米套筒盖住内心正好敲出花键轴,用拉马拔出轴承内圈就行,有拉马就不用切割,用一字螺丝刀拆下轴承一侧卡簧,轴承外圈我用8角大锤放下面,整体拿起来向下砸地板,让锤头向上顶,换前轴承注意正反面,有磁性的黑圈防尘盖用于ABS传感器的,不要弄反了,用旧轴承垫住捶击新轴承进入,然后装花键轴,用旧轴承内圈垫住捶击轴承套在花键轴上,逆过程装上羊角就好了。
后轮13毫米套筒拆下ABS传感器,一字螺丝刀别住刹车取下刹车拉线,6毫米内六角拆下支架固定螺丝,取下后刹车回位弹簧,撬下大螺母防尘盖,拆下开口销,用一字螺丝刀别住刹车盘通风孔,30毫米套筒拆下大螺母,14毫米套筒拆下轮毂内侧锁定螺丝4个,轴承内轴很松可以直接用手托出,27毫米套筒垫上砸出轴承,逆过程装上后轮毂。
有任何交流随时问,看到就回答

网友A:
图片太小了啊

网友B:
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C:
这样的轴承需要拉马才能拆出来吧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感觉到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

非常对!郑州720前后,车当船开,没多久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啊

噢,我选的最小50多KB的,下次选大一些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轴承需要拉马才能拆出来吧

不需要,用套头垫进去敲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感觉到坏了的?

过坑过减速带,左右打方向异响

网友:
NTN 国产,直接换。

网友:
这个轴承尽量不要进水,进水大概率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用套头垫进去敲击就行

需要一个很大的套筒

网友:
既能判断故障,又能动手维修,LZ是高手

网友:
能换轴承的都是高手,这需要力气吧?一般人真拆不下来

网友:
拆可以敲,装进去也是敲吗?

网友:
楼主厉害呀,自己更换,有工具还好,没工具就难搞。

网友:
怎么判断是这轴承故障的,看病,识病最难了

网友:
牛啊,我去年在外面换,工时费100一个轴承

网友:
这个轴承基本不会坏,是怎么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