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JBC烙铁头与牙签比较大小

楼主(2025-02-15):
JBC烙铁头,图片很漂亮

网友:
没用过JBC,原来功率大小是由烙铁头决定的

网友:
这么细,强度必须够。

网友:
比牙签还小的烙铁头费眼

网友A:
夸张了  没这么小  我就在用245

网友:
话说像jbc这种有没有一个手柄兼容好几种功率烙铁头的啊?好像470跟245可以用一个手柄  210 245 470都兼容的手柄有吗?特别是210跟245如果不用换手柄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夸张了  没这么小  我就在用245

嘿嘿,那个牙签是给大象用的。

网友B:
所以,c115可以当牙签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c115可以当牙签用咯

神回复太有才了

网友:
焊什么需要115这么小的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c115可以当牙签用咯

还能加热牙缝

网友:
好精致迷你的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夸张了  没这么小  我就在用245

就是啊,210也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