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号称5v3a,却只有100多ma,是不是我使用方法不对

楼主(2025-02-15):
淘宝买的,ups/充电宝/电池充电器,装两节18650,无论是给手机充电,还是接USB风扇,输出电流都上不去啊,还不如一块钱买的充电宝模块。
淘宝客服是机器人,这东西应该怎么用

好像是输入有供电时,输出有3a,输入断开,只靠电池供电,输出就只有100ma?电压都掉到3v了艹

网友A:
先测试一下你的电池带载能力,如果电池不行,直接用5v电源接入测试,如果确定是这玩意带载能力不行,就退货吧

网友B:
升压IC是什么,看不清,IR23什么的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换两个动力电池看看是不是可以升上去。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C:
这个电池和我电锯电池一样,不能大电流输出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一下你的电池带载能力,如果电池不行,直接用5v电源接入测试,如果确定是这玩意带载能力不行,就退货 ...

电池单节装到另外一个充电宝上能输出5v640ma,装这个上面带个风扇就是3v100多ma

网友:
电池两端接4v电源一测便知是啥问题,都不是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IC是什么,看不清,IR23什么的

是xr2981什么什么

网友:
不接负载,测一下自耗电电流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和我电锯电池一样,不能大电流输出的。。谢谢分享

没奢望它大电流输出,至少能给手机充个电,100ma不对劲啊

网友:
那就90%是两节电池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池内阻太大的问题,测一下锂电池的内阻值

网友:
直接再买一个来

网友:
电池估计不行

网友:
这东西输出是那两个接线柱吗,如果是,你接手机没有数据脚,就只支持500mA充电,至于你带风扇,不知道你带的什么风扇,风扇有没有那么大功率,还有你好多描述都是打问号的,你是测过的?还有带载电压掉到3v是测的电池端,还是输出端

网友:
TYPEC接电源的情况下接电子负载仪测试最大输出5V@3A=15W功率输出?
USB风扇本身功耗就很低100MA的电流也比较正常。至于手机没有握手协议,大概5V@2A也就是8W充电差不多。
这种模块由于都是被动芯片,输出如果有问题例如短路可能会保护,要给TYPE-C口上电重新“激活”

网友:
看板子用料,用DC供电通过UPS转换电路由TP4056完成,其工作电压最大1000毫安……1,电池供电才100毫安肯定是不正常的,不知道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有监测电池电压?升压模式电池电流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