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晒晒DIY的不锈钢小钢炮自行车灯

楼主(2025-02-15):
有奈雅迪电动车的车灯太渣,光斑只能照十米远,还不能调整,我手头零碎、工具比较多,昨天DIY了一个。
使用4分的304不锈钢的内内外三通,锯掉多余的外丝,两个内丝孔用两个钻了孔的丝堵封堵和穿入固定螺丝,通道分别是装➤透镜➤3535灯珠铝基板(铝基板钻两个孔从背面引线)➤穿过金属垫圈➤穿过丝堵孔。
采用的是植物蓝灯珠,波长短,光线比较容易被反射。
开关采用的TTP223触摸板+AOD421P管,装在小塑料盒里。
使用磷酸铁锂一节,直插,没有加限流电阻,用插头插座连接便于拔下充电。

网友:
这个车灯很独特

网友A:
用车里的电不行吗?

网友:
有意思,可以利用的材料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里的电不行吗?

车里的电还得降压、还得费劲抠开雅迪灯头,我已经在灯头位置加装了个电压表头,不太好动了。

网友B:
我都买现成的成品,宽电压的那种,晚上差不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买现成的成品,宽电压的那种,晚上差不多能用

没蓝光的吧

网友C:
这个灯厉害,实际上路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厉害,实际上路感觉如何?

除了透镜不好,别的还可以,改天把透镜换成反光杯

网友:
印象中 没有蓝光

网友D:
透镜怎么固定与密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镜怎么固定与密封啊?

三通的外丝那一头内径比较小,内丝那一头内径比较大,从内丝这头塞进去到外丝那头就被四周顶住了,,,沿变径点锯掉外丝,刚好就会留下一圈变径的过渡金属,可以用来挡透镜或者反光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通的外丝那一头内径比较小,内丝那一头内径比较大,从内丝这头塞进去到外丝那头就被四周顶住了,,,沿 ...

哦,这个巧妙。

网友:
304不锈钢,这散热好啊

网友E:
为什么用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蓝光?

好像我没说似的

网友F(2025-03-24):
晚上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实际效果如何?

还好吧,就是看不清蓝色路牌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做帖
外形比较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