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启动电瓶内阻测试、容量简易判断

楼主(2025-02-15):
汽车的12V60AH普通铅酸电瓶,安装4年有余,上次意外不能打火,测试内阻11.58

60AH的电瓶,这个内阻确实很大了
今天自己用TS457详细测试一番

第一步,测试线夹与导线内阻,为0.3m

测试电瓶极柱与线夹内阻0.6m

测试电瓶内阻为10m,开尔文夹在电瓶接线夹上
出去接线夹内阻0.6*2,估计电瓶内阻10-1.2=8.8m
如果8.8m内阻的电瓶,我觉得还行,毕竟全新电瓶内阻也在6m左右

参照12V铅酸内阻、容量对照表,根据中值定理,8.8m对照容量为29AH,电瓶大概还有一半容量,大家觉得这样估算对吗

网友:
通常认为电瓶不能闲置时间太长,闲置一周后内阻增大。

网友A:
今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忘了关车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忘了关车灯,

我也有过一次没有关轮廓灯,几天后没开车就趴窝了···搭火后又坚持了2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一次没有关轮廓灯,几天后没开车就趴窝了···搭火后又坚持了2年 ...

新换电瓶还能坚持,如果是老电瓶的话,就要换电瓶了。
这次搭线那辆车,电瓶的正负极颜色还装反了。就是电池桩头上的那个颜色盖子。
搭线的时候没注意。还和我的电瓶短路了。

网友:
电瓶电压不同 温度不同 内阻也不一样,所以没法直接通过内阻判断电池寿命,需要将电池充满电后再测试内阻,跟正常电池对比确定电池好坏。铅酸电瓶通常采用电导测试技术cca

网友:
汽车启动电瓶就算坏了不能启动车子了内阻也是很低的

网友:
不懂这个,坐观其他大佬的分析

网友:
比较相信电瓶售卖店的检测仪,专业设备测的比较准

网友:
应该不能通过内阻来计算电瓶容量吧。

网友:
线夹与有灰尘的电瓶柱也有阻值

网友:
今天上午检测了一下车的电瓶启动电压是9.5V,提示电瓶状态不好,骆驼Q85启停电瓶,才用了2年2个月

网友:
该换就i换,省的吧你扔在半路

网友:
那个预估的22%寿命我觉得是准的,我试过快不行的电瓶测出来确实就只有10~20%,新电瓶就是100%。

网友(2025-06-24):
我的车不常开,16年的车龄,换过一个新电瓶,前年就在老家修车店以旧换旧找了两个骆驼电瓶,感觉还很好用。

现在3个月一换,可以对付几年没问题。去年外出半年多,电瓶放在家没充电,回来试试还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估算不准,去年大概6月换了个60ah电瓶(天鹅),今年3月份就打不着了,内阻测了一下8mohm,实测放电容量10ah都不到的,当然这只是个例,样本太少。
车子没漏电。上上个电瓶用了4年多。

网友:
并一组50块钱的60F的超级电容就能减少内阻,还能用三四年没问题

网友:
CCA不知是什么原理。。我做了个锂电池 测了下有9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