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来一个可调电源改造之明纬篇(MWV S-200-24)

楼主(2025-02-15):
在家里无意翻到放了很久的一个明纬电源。型号s-200-24。想想改一个可调吧,明纬改可调电源的方案已经很成熟了。网上也有很多教程。那就来吧。

不知是不是正品电源

TL494芯片

在网上淘来配件,主要是电流电压表和两个10K可调精密多圈电位器。

面板剪一块旧光驱的铁皮外壳,折成。

准备就绪改制开始
第一步去除原494第7脚供电,撬开供电变压器两个二极管,加辅助电源,我用16V1.5A电源板。

第二步去掉启动电阻三个150K电阻

第三步找到494第2脚(调压)和第14脚(调流)电阻,分别串入可调电位器。

第三步去除过压保护,开关变压器下的稳压二极管
将输出端的电容换成50V1000u的。

打完收工,看成品

电压0-44V,电流0-7A

网友A:
可调电源用开关电源好还是变压器的好,我看不少人用变压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用开关电源好还是变压器的好,我看不少人用变压器做的。

变压器做比较重,我也做了一台,是用稳压器的环牛做的。

网友:
不错。轻车熟路

网友:
对于你太简单了,对于我很难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我没有24的明纬。

网友:
虽然不会改,看看帖子还是蛮高兴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改的很流畅

再改一个

网友B:
改之前电源功率是:24*8.5=204W。
改之后最大输出功率是:44V*7=308W,超功率100W了,别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之前电源功率是:24*8.5=204W。
改之后最大输出功率是:44V*7=308W,超功率100W了,别炸机了。 ...

我想着要不要再加一个共阳肖特基二极管改成0-90V

网友:
要加辅助电源调压才稳定

网友:
打热熔胶不行 温度一高就化了 可以用热熔胶固定加704
另 做个详细的小白教程如何

网友:
可惜不是彩屏

网友C:
看的我都想改了,明纬12/24/48/都有,好懒的我

网友D:
这电源输出电压能改这么高吗?手里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都想改了,明纬12/24/48/都有,好懒的我

48V的改最好,可调范围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输出电压能改这么高吗?手里也有一个

能,直接改可在原来电压翻倍,加肖特基管从半桥整流改成全桥整流电再又再翻陪

网友:
有技术真好,加数显高档感提升了不少

网友:
这些“明纬电源”你买过几个?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过的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6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