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红松4寸电链锯电池,加装电量显示和取电插口

楼主(2025-02-15):
看了帖4块钱包邮的锂电链条锯的预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新年首发:4元跟车买的锂电锯实战评测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我也跟风下单,本应该0元到手的,因错过了200-30劵,只能4.9元购买了。话说4.9元也不亏,我就冲着5s电池去的。
先发图,4.9元购买这么一堆东西。

楼主:
二楼拆电池

用的宏力1300mah动力电池。

保护板

绘制电路图,可以看出保护板没有独立电流取样电阻,用场管导通电阻代替,省略了NTC热敏电阻,充放电采用分口

楼主:
三楼加装电量显示,下面是原理图。上面附带官方原理图和各项指标

由于HM1160是为4.2V单串电池设计的,用于多串时需要分压电阻。5串时R2和R3的比值为4:1,这里我取12K和3K。若2串时为1:1,3串时2:1.依次类推。由于HM1160耐压5.6V,在2串以上时led全灭情况下会击穿。这里用了3.3v稳压管限压

楼主:
4楼上制作过程图

用锡膏+铁板烧

安装在这个位置

接线中

完工了

连接我的数控电源+T12烙铁

连接牛肉白光

几点细节:
     1、轻触开关采用反贴,将6*6插件轻触开关4个引脚掰向按键方向焊接。
     2、Led采用反贴,发光面朝pcb,光直接透过pcb板。反贴LED实际很简单,用铁板烧和热风枪不能操作。只能用电烙铁手工焊接,方法是:先在pcb的一个焊盘上堆个小锡球,左手镊子夹住LED,右手烙铁加热锡球,让锡球浸没led一端,然后撤去烙铁,冷却后焊接另一端。窍门就是和正贴焊接相同方法,只是用锡量加大而已。
      3、取电插口本应该接P+和P-,这样取电插口放电保护正常,但若将傻充插入此口,存在过充风险。最后改为CH+和P-取电,这样充放电都有保护,就是充电保护后,存在短暂时间充电mos关闭由体二极管供电情况。

最后才发现只加装电量显示就行了,可以改充电插口为充放电公用插口

网友:
4元?哈哈,真便宜。

网友:
电池一物多用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我可不会电路更不会打板,哈哈哈,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我可不会电路更不会打板,哈哈哈,大佬牛逼。

惭愧惭愧,您才是大佬,都4段3千余家元。我这个数码2段0家元后进正在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您才是大佬,都4段3千余家元。我这个数码2段0家元后进正在向各位前辈学习 ...

谦虚了谦虚了,我是个垃圾佬,主打的就是极致省钱,家元都是签到得来的。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羊毛薅了

网友:
链锯就是个玩具没啥用

网友:
平时4块钱都不够够买一块保护板的

网友:
居然是配有牌子的电池 虽然只有1.3ah  可是日常使用的话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
日常使用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内部空间合适的话,就比较好改造了。

网友:
动手能力差 找个电压表装上了 2.几元

网友(2025-10-06):
居然没用拆机二手电池,厂家良心了···
改成东磁25P 4元一只,战斗力翻翻,不过电芯20元··远比这货贵多了,貌似豆腐搞成了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