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电流互感器模块,如何把5A改成更大电流?

楼主(2025-02-15):
这种传感器模块,淘宝上2、3元都是5A的,大一些电流就要贵10倍。
请教下大家:如何把这5A传感器模块改成20A、50A?

直接换不同比例的互感线圈?阻抗要匹配么?
我更希望是换个分压电阻,这样要求不高的话就不用重新校准。
换线圈的话,大电流我没有仪器可校准。

下面这个是功率测量模块,更加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没有研究过,但如果简单,单价也不可能 差那么多。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就好了!

给份图纸呗!

网友:
这个还要图纸?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设计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线圈加大……?

网友:
应该考虑动态范围加大带来的线性和精度不易控制。大电流采用电路可能不一样。

网友:
因为配电系统(例如楼宇、商场等的配电柜)用的电流互感器,都是满量程5A输出的,例如100/5的互感器,就是主线100A时输出5A。所以你买的模块5A输入是合理的,超过5A应该配合电流互感器使用。话说,50A的电线很粗,也穿不过那个小孔了。

网友:
30元都能买个交流钳表了,500A都能测

网友:
没弄过,应该要加粗线圈吧。

网友B:
再加个30/5的就可以了,想多大电流都有成品

网友:
上面的电位器应该是调节精度的顺着电位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30/5的就可以了,想多大电流都有成品

您意思是加分压电阻?

20A模块要3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加分压电阻?

20A模块要30元。

30A/5A电流互感器,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5A电流互感器,几块钱一个

恕我愚钝,请教怎么加?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我愚钝,请教怎么加?加在哪里?

给个懒方案

网友C:
我觉得用这种更方便一点

网友:
不好改啊!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加上你没有仪表校准,改了之后你知道准不准!!

网友:
你去X宝找找霍尔电流传感器,几块钱一个

刚发完,看见楼上也发了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这种更方便一点

最早时也看了这种AS712,考虑不好接线,和抗冲击可疑性,不敢用。

假设负载短路,互感线圈大概率不会坏,空气开关跳闸而已。

而这种霍尔模块,很可能要重新换一个新模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