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开机时嘟嘟嘟响个不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15):
我的一台联想上网本,开机时嘟嘟嘟响个不停,按一下或几下回车键后就正常了,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异常,而几乎每次启动都是这样。更换内存也是这样,拿下硬盘只用U盘(PE)启动,还是这样。请教坛友们,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提示呢?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A:
是不是某个键粘黏了。你取下键盘试试。

网友B:
数一下响了几声,几长几短,百度搜,是最好的。

网友C:
散热风扇不转了吧!

网友:
有可能某个键沾粘

网友D:
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E:
官网查故障响几声,长短声

楼主:
没有提示,只停留在选择F2键或F12键的位置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个键粘黏了。你取下键盘试试。

觉得不是键的问题,因为启动后一切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进BIOS会看到时间日期是正确的,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查故障响几声,长短声

都是急促的嘟嘟嘟声,持续时间不定,一般是按了回车键后嘟嘟声便停止,并启动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一下响了几声,几长几短,百度搜,是最好的。

都是急促的嘟嘟嘟声,持续时间不定,一般是按了回车键后嘟嘟声便停止,并启动windows

网友:
电脑想休息了

网友F:
进系统后的时间准不准?如果不谁,基本是电池的问题。
开机提示按F2之类,是希望你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可能有哪个硬件有变动,需要确认并保存设置。
以前遇到过,换新CPU、加减内存、换硬盘后,第一次开机时,就会有这样的提示。
另外,你知道实际内存有几条,多大容量?有时候,某条内存松了,识别不到,总数减少,开机就会提示。
按回车键,约等于“按任意键跳过”,你下次按空格键试试,是不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
赶脚电池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系统后的时间准不准?如果不谁,基本是电池的问题。
开机提示按F2之类,是希望你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可 ...

朋友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笔记本没有换过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风扇不转了吧!

散热风扇不转屏幕有提示吧

网友:
是否硬盘问题、提示按F2或F12是启动项设置。

网友:
这个是主板自检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