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STC8G1K08实现LED多档控制

楼主(2025-02-15):
使用STC8G1K08A单片机实现通过按键控制LED开关和亮度的代码练习,结合了deepseek和kimi提供的代码范例,但都无法在STC8G1K08A直接运行,要么提示变量不存在,要么就是编译下载后没达到预期效果,最终还是通过厂家的STC8G规格说明,才试验成功

代码基于STC单片机的C语言开发环境,使用PWM信号控制LED亮度,并通过按键切换高亮、中亮、低亮和熄灭状态,上电默认高亮,熄灭后自动进入掉电省电模式,减少电量损耗。

硬件连接说明
  • P32:按键输入,连接到单片机的P32引脚。
  • P54:PWM输出,连接到单片机的P54引脚,用于控制LED亮度,默认输出高电平(熄灭)。
  • LED:通过电阻连接到P54引脚,另一端接电源正极,当IO口低电平时点亮。
  • 按键:一端连接到P32引脚,另一端接地。
软件设计思路
  • PWM控制:使用STC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生成PWM信号,通过占空比控制LED亮度。
  • 按键检测:检测P32引脚的状态,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状态切换:通过按键切换LED的亮度状态(高亮、中亮、低亮、熄灭)。
  • 上电默认高亮:程序启动时,设置为高亮状态。

#include "STC8G.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CU_IDLE()          PCON |= 1   /* MCU 进入 IDLE 模式 */
#define MCU_POWER_DOWN()    PCON |= 2   /* MCU 进入 睡眠 模式 */

#define u1 bi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IDLE_TIME 3000000L      // 空闲计数器阈值

// 定义按键引脚
#define KEY_PIN P32  // 按键连接P32

// 定义亮度档位
// 定义PWM相关参数
#define PWM_HIGH_DUTY 0xFF   // 高亮占空比(高电平时间长) = 常亮
#define PWM_MEDIUM_DUTY 0x80 // 中亮占空比
#define PWM_LOW_DUTY 0x40    // 低亮占空比
#define PWM_OFF_DUTY 0x00    // 熄灭占空比(低电平)

extern void          _nop_     (void);

// 定义状态变量
u8 led_state = 0;             // LED状态:0-高亮,1-中亮,2-低亮,3-熄灭
u1 wakeup_status = 1;        // 运行标志(0:休眠,1:活跃)
u32 idle_time = 0;            // 空闲计数器

// 延时函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0000;
                while(--i);
        }while(--ms);
}

// 初始化PWM
void PWM_Init() {
    // 配置 PCA
        CCON= 0x00;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 PCA 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CR = 1;                  // 启动PCA 计数器

}

// 设置PWM占空比,输出8位的PWM
void Set_PWM_Duty(u8 duty) {
    if (duty == 0xFF){ // 固定输出低电平,常亮
                PCA_PWM2 &= 0x3F;
                CCAP2H    = 0xFF;
        }else if (duty == 0x00){ // 固定输出高电平,熄灭
                PCA_PWM2 &= 0xC0;
                CCAP2H    = 0x00;
        }else{ // 输出8位的PWM
                PCA_PWM2 &=0x00;
                CCAP2L = duty;   // 设置占空比(低字节)
                CCAP2H = duty;   // 设置占空比(高字节)
        }
}

// 按键检测
u8 Key_Scan() {
    if (KEY_PIN == 0)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delay_ms(20);  // 消抖
        if (KEY_PIN == 0) {
            while (KEY_PIN == 0);  //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1;  // 返回按键按下标志
        }
    }
    return 0;  // 无按键按下
}

// 初始化I/O端口
void InitPorts()
{
        // 初始化为准双向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0_Init(void) {
    IT0 = 1;         // 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EX0 = 1;         // 使能INT0中断0
    EA = 1;          // 使能中断总开关
}

// 掉电模式
void PowerDownMode(void) {
    wakeup_status = 0;
    _nop_();
    _nop_();
    MCU_POWER_DOWN();  // MCU进入掉电模式(STC8G系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从掉电模式唤醒
void WakeUpFromPowerDown(void) {
    PCON &= 0xFD; // 清除掉电标志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按键唤醒)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if (!wakeup_status){       // 如果在休眠状态,就执行唤醒操作
        wakeup_status = 1;
        WakeUpFromPowerDown(); // 从掉电模式唤醒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Ports(); // 初始化端口
        Int0_Init(); // 初始化外部中断0
    PWM_Init();  // 初始化PWM
    // 上电默认高亮
    Set_PWM_Duty(PWM_HIGH_DUTY);
        led_state = 0;
    while (1) {
                idle_time++;
        if (Key_Scan()) {  // 检测按键
            led_state++;  // 切换LED状态
                        idle_time = 0; //重置空闲计数器
            if (led_state > 3) {
                led_state = 0;  // 循环回到高亮状态
            }
            // 根据状态设置PWM占空比或普通输出高电平
            switch (led_state) {
                case 0:  // 高亮
                    Set_PWM_Duty(PWM_HIGH_DUTY);
                    break;
                case 1:  // 中亮
                    Set_PWM_Duty(PWM_MEDIUM_DUTY);
                    break;
                case 2:  // 低亮
                    Set_PWM_Duty(PWM_LOW_DUTY);
                    break;
                case 3:  // 熄灭
                    Set_PWM_Duty(PWM_OFF_DUTY);
                    break;
            }
        }else{
                        if (led_state == 3 && idle_time >= IDLE_TIME){ // 熄灭时,进入掉电省电模式
                                PowerDownMode();
                        }
                }
    }
}

网友:
家电中单片机控制越来越多了,也带来了单片机成本的降低

网友A:
LED电流多大?直接灌进单片机,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流多大?直接灌进单片机,不好吧?

这片单片机输出电流很小的,供电电压一般用USB 充电器或锂电电池,所以电压就是3.7~5.2V,建议串接一个1K电阻,LED限流3~5mA。要驱动更大的电流电器,建议增加外接电路,例如驱动MOS管AO3400,这是电压型MOS驱动管,电流只有几毫安。

网友B:
试试一个亮度开灯渐亮关灯渐灭然后低功耗等待唤醒…看看这个AI能不能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一个亮度开灯渐亮关灯渐灭然后低功耗等待唤醒…看看这个AI能不能弄出来 ...

请参考呼吸灯代码,中间就是常亮,熄灭后无操作等待后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C:
程序为什么在stc12c5a上灯不亮?-不懂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为什么在stc12c5a上灯不亮?-不懂就问。

两个芯片的中断0和PWM2绑定的引脚不一样,需要适配吧。 这代码中KEY_PIN绑定P32 GPIO口,对于STC8G1K08A就是中断0,所以中断代码有效。而PWM2占空比代码,对于STC8G1K08A就是P54引脚,为了避免宏定义简单替换引脚而忽略下面的代码,我把P54直接在代码函数中使用。 所以,如果芯片不同,未必能正确运行并点亮的,用deeepseek提供的代码,也是因为这样的适配原因,拿到也无法直接运行,要调试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为什么在stc12c5a上灯不亮?-不懂就问。

DeepSeek的迁移建议:
要将代码从 STC8G1K08A 移植到 STC12C5A,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寄存器差异

    • STC8G 和 STC12C5A 的寄存器名称和功能可能不同,尤其是 PWM 和中断相关的寄存器。
    • STC12C5A 的 PWM 功能通常通过定时器实现,而不是 PCA 模块。

  • 时钟配置
    • STC12C5A 的时钟配置可能与 STC8G 不同,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调整。

  • 中断配置
    • 外部中断的配置方式可能略有不同。

  • 电源管理模式
    • STC12C5A 的电源管理模式可能与 STC8G 不同,需要调整相关代码。

以下是修改后的代码,适用于 STC12C5A

#include "STC12C5A.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CU_IDLE()          PCON |= 0x01   /* MCU 进入 IDLE 模式 */
#define MCU_POWER_DOWN()    PCON |= 0x02   /* MCU 进入 睡眠 模式 */

#define u1 bi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IDLE_TIME 3000000L      // 空闲计数器阈值

// 定义按键引脚
#define KEY_PIN P3_2  // 按键连接P3.2

// 定义亮度档位
#define PWM_HIGH_DUTY 0xFF   // 高亮占空比(高电平时间长) = 常亮
#define PWM_MEDIUM_DUTY 0x80 // 中亮占空比
#define PWM_LOW_DUTY 0x40    // 低亮占空比
#define PWM_OFF_DUTY 0x00    // 熄灭占空比(低电平)

extern void          _nop_     (void);

// 定义状态变量
u8 led_state = 0;             // LED状态:0-高亮,1-中亮,2-低亮,3-熄灭
u1 wakeup_status = 1;        // 运行标志(0:休眠,1:活跃)
u32 idle_time = 0;            // 空闲计数器

// 延时函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
        i = MAIN_Fosc / 10000;
        while (--i);
    } while (--ms);
}

// 初始化PWM(使用定时器2)
void PWM_Init() {
    // 配置定时器2为PWM模式
    AUXR |= 0x04;       // 定时器2为1T模式
    T2L = 0x00;         // 定时器2低字节
    T2H = 0x00;         // 定时器2高字节
    AUXR |= 0x10;       // 启动定时器2

    // 配置PWM输出引脚(P1.0)
    P1M0 |= 0x01;       // 设置P1.0为推挽输出
    P1M1 &= ~0x01;
}

// 设置PWM占空比,输出8位的PWM
void Set_PWM_Duty(u8 duty) {
    if (duty == 0xFF) { // 固定输出低电平,常亮
        P1_0 = 0;       // 直接控制P1.0输出低电平
    } else if (duty == 0x00) { // 固定输出高电平,熄灭
        P1_0 = 1;       // 直接控制P1.0输出高电平
    } else { // 输出PWM
        CCAP2H = duty;   // 设置占空比
        CCAP2L = duty;
    }
}

// 按键检测
u8 Key_Scan() {
    if (KEY_PIN == 0)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delay_ms(20);  // 消抖
        if (KEY_PIN == 0) {
            while (KEY_PIN == 0);  //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1;  // 返回按键按下标志
        }
    }
    return 0;  // 无按键按下
}

// 初始化I/O端口
void InitPorts() {
    // 初始化为准双向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0_Init(void) {
    IT0 = 1;         // 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EX0 = 1;         // 使能INT0中断
    EA = 1;          // 使能中断总开关
}

// 掉电模式
void PowerDownMode(void) {
    wakeup_status = 0;
    _nop_();
    _nop_();
    MCU_POWER_DOWN();  //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从掉电模式唤醒
void WakeUpFromPowerDown(void) {
    PCON &= 0xFD; // 清除掉电标志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按键唤醒)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if (!wakeup_status) {       // 如果在休眠状态,就执行唤醒操作
        wakeup_status = 1;
        WakeUpFromPowerDown(); // 从掉电模式唤醒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Ports(); // 初始化端口
    Int0_Init(); // 初始化外部中断0
    PWM_Init();  // 初始化PWM
    // 上电默认高亮
    Set_PWM_Duty(PWM_HIGH_DUTY);
    led_state = 0;
    while (1) {
        idle_time++;
        if (Key_Scan()) {  // 检测按键
            led_state++;  // 切换LED状态
            idle_time = 0; //重置空闲计数器
            if (led_state > 3) {
                led_state = 0;  // 循环回到高亮状态
            }
            // 根据状态设置PWM占空比或普通输出高电平
            switch (led_state) {
                case 0:  // 高亮
                    Set_PWM_Duty(PWM_HIGH_DUTY);
                    break;
                case 1:  // 中亮
                    Set_PWM_Duty(PWM_MEDIUM_DUTY);
                    break;
                case 2:  // 低亮
                    Set_PWM_Duty(PWM_LOW_DUTY);
                    break;
                case 3:  // 熄灭
                    Set_PWM_Duty(PWM_OFF_DUTY);
                    break;
            }
        } else {
            if (led_state == 3 && idle_time >= IDLE_TIME) { // 熄灭时,进入掉电省电模式
                PowerDownMode();
            }
        }
    }
}

主要修改点
  • PWM 初始化

    • STC12C5A 使用定时器2实现 PWM 功能,而不是 PCA 模块。
    • 配置定时器2为 PWM 模式,并通过 P1.0 输出 PWM 信号。

  • 引脚配置
    • STC12C5A 的 PWM 输出引脚为 P1.0,需要配置为推挽输出。

  • 电源管理模式
    • STC12C5A 的电源管理模式与 STC8G 类似,直接使用 PCON 寄存器控制。

  • 中断配置
    • 外部中断0的配置方式与 STC8G 相同。

注意事项
  •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特别是 PWM 输出引脚和按键引脚。
  •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时钟频率和 PWM 占空比。
  • 如果使用其他定时器或 PWM 模块,需根据 STC12C5A 的数据手册调整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DeepSeek的迁移建议:要将代码从 STC8G1K08A 移植到 STC12C5A,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寄存器差异:

  • 感谢耐心细致回复。似乎与数模转换相似,输出脚由其控制寄存器确定,看来换不同单片机,还是要认真了解相关两款MCU的资料。

楼主:
    在嘉立创打了一份板子,可以玩到天荒地老了

网友D:
    前几天我也简单玩了一下这个单片机。

    测试了一下省电(掉电和空闲)模式,以及使用外部中断唤醒。
    实际就是实现了个单键开关机功能。

    1. ;STC8G1K08A省电测试
    2. ;STC8G1K08A实现单键开关机
    3. ;
    4. P3M0  DATA 0B2H
    5. P3M1  DATA 0B1H
    6. ;IDL  EQU 01H            ;PCON.0
    7. PD    EQU 02H            ;PCON.1
    8. ;KEY  EQU P3.2           ;按键接P3.2和GND之间,需并个1~100nF(102~104)电容防抖
    9. LED   EQU P3.3           ;开关输出,输出高为开。

    10. ORG 0000H
    11.         SJMP  MAIN
    12. ORG 0003H                ;INT0中断服务入口点
    13.         CPL   LED        ;反转开关状态
    14.         RETI
    15. MAIN:
    16.         CLR   LED        ;上电默认输出高(开),改为输出低(关)。
    17.         MOV   P3M0,#08H  ;设置P3为开漏模式,P3.3推挽输出
    18.         MOV   P3M1,#00H
    19.
    20.         SETB  IT0        ;设置INT0下降沿中断
    21.         SETB  EX0        ;使能INT0中断
    22.         SETB  EA         ;开启中断
    23. AA:
    24.         ;MOV  PCON,#IDL  ;使MCU进入 空闲 模式
    25.         ORL   PCON,#PD   ;使MCU进入 掉电 模式
    26.         SJMP  AA
    27. END

网友:
    我用STC8H单片机也碰到这个问题,貌似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eepSeek的迁移建议:要将代码从 STC8G1K08A 移植到 STC12C5A,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寄存器差异:

  • 说的挺细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也简单玩了一下这个单片机。

    测试了一下省电(掉电和空闲)模式,以及使用外部中断唤醒。

    汇编代码,↑强

网友:
    楼主这个是测试可以跑成功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