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康DS-7804NB-K1/4P不通电

楼主(2025-02-15):
手头上有个海康的poe录像机,插电不通电,拆开检查有个8脚芯片炸了,应该时电源芯片。有没有手头上有这款录像机的大佬告知一下芯片型号? 跪谢

网友A:
是带POE供电的机型吗?

网友B:
我有7104型号的   今天周末回乡下了   要回城才能拍照

网友:
找到碎片看看

网友C:
帮你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9906-1-1.html

搜索RT6363的pdf

自己实际测量下引脚功能是否匹配,目测差不多,千万千万确认后换芯片。

Good Luc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POE供电的机型吗?

是的,带poe

楼主:
碎片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9906-1-1.html

牛啊,大佬,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7104型号的   今天周末回乡下了   要回城才能拍照

好的,谢谢了,下面有个大佬帮忙找到了

网友:
千万千万确认后换芯片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机型和LZ不一样,就不打开拍照了

网友:
换这个芯片还是需要点技术。

网友(2025-07-09):
海康POE48V供电的录像机但凡48V转12V电源芯片炸掉的,有很大概率连同其他5V;3.3V;2.5V;1.8V;1.2V的电源芯片也会击穿。甚至网卡;CPU都会被击穿短路。我已经遇到很多了。除非48V和12V是隔离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这个是7080NB-K1/8P上的,你参考下,和5楼发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就是丝印不同LMR16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