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4口USB 2.0 hub同时插4个USB 3.2口U盘好吗?

楼主(2025-02-15):
一个不带外接电源的4口USB 2.0 hub,同时在它上面插4个USB 3.2接口的U盘的话(同时插4个U盘,但只对其中一个到两个U盘同时进行操作),对于U盘自身而言好吗?

网上说目前流行的USB 3.2接口的各种设备,其需要的输出电流是1.5A,而USB 2.0接口最大的输出电流只有500mA,
如果在一个USB 2.0集线器上面同时插4个USB 3.2接口的U盘的话,究竟是否会对U盘的寿命造成不良影响呢???
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下

网友:
对U盘没有影响,只是4个盘同时在工作会有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3.0的U盘写入时需要的电流相对大。

网友:
如果USB 2.0 hub设计合理的话,那么3.0的U盘还是跑在2.0的协议上,电流也会被限制在每个口500ma,U盘的设计肯定考虑到向下兼容,不同时使用不会有问题。同时使用的话,如果USB 2.0 hub插的是主板的2.0口,那么总电流也会被限制在500ma,同时读写不排除电流不够引起读写异常。
上面这些都是理论,实际情况比理论或许会好一点。

网友:
试试插一个要多少电流,然后算一下四个能不能在500mA以内

网友:
U盘和键鼠、工作时耗电量特别特别低

网友A:
工作在usb2.0模式,速度会下去

网友:
没有 那么理想的速度

网友:
有何不好啊?

网友:
看hub供电水平,看设备功耗

网友:
无影响,只是有的盘耗电高 主要看主控的电控能力

网友B:
不同时工作应该没事,不过不建议,有可能会搞坏U盘。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搞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usb2.0模式,速度会下去

速度这我知道,我是问工作时候的耗电量,我看网上说:4个口的2.0集线器如果同时插多个设备的话,那原本就区区的500mA的电流就会被每个设备分散,而这样下来等于每个设备从集线器那里获得到的电流都只有原来那500mA的四分之一了,但是像我平常我也根本不会更不可能对4个U盘同时进行操作,我通常只对其中一个最多也就只有两个同时进行操作,我主要是想搞清楚一点:就是一个需要至少1.5A电流的USB设备,你让它在一个只有区区500mA甚至不到500mA的电流的条件下工作的话,对于设备本身而言是否会产生一些损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时工作应该没事,不过不建议,有可能会搞坏U盘。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搞外接电源 ...

其实我即使同时是插了4个U盘,我也不太可能对所有U盘同时进行操作,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做也更不可能去做,最多我也只对其中两个U盘同时进行操作,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对其中的一个进行操作。
我用的这个集线器也是很多年前买的了,4口不带电源的,很常见很普通,过去用过它同时插过3个mp3/mp4和一个USB鼠标,当时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U盘其实不怎么耗电。低功耗设备。固态U盘可能会供电不足造成U盘不断的自动断开重连。另外如果是USB 2.0 HUB首先要关心的是STT还是MTT架构,如果是低成本的STT结构 USB 2.0 hub控制器,多个USB FS/LS设备会争抢带宽,例如接键盘鼠标又接个U盘,读写速度会相当的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