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你能不能完整的给出14寸,12寸,15寸等笔记本电脑屏幕的真实里面尺寸?

楼主(2025-02-15):
你能不能完整的给出14寸,12寸,15寸等笔记本电脑屏幕的真实里面尺寸?

不要纠结于14.1,,还是14.3,反正是常用的。

比如14寸的,,,16:10的

15寸,16:9的

为什么?我在网上搜了半天,大家给出的都是电脑外壳的尺寸,而不是LCD屏幕的尺寸。。

哎,真是服了。

网友A:
拿把出版尺子,自己量,简单直接,

网友:
每个牌子的尺寸都有偏差,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把出版尺子,自己量,简单直接,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
量一下就好了嘛,再说了,讲的多少寸的电脑,一般都是说屏幕的尺寸啊

网友:
不都是显示面板的尺寸?

网友:
更关心屏幕分辨率。

网友:
用寸表示   就不是一个很标准的  单位

15寸  表式对角线长15寸      长方形到正方形   对角线等于15寸的 多了去了

楼主:
真是厘米的屏幕尺寸

网友:
可利用小学数学自行计算,屏的点基本上都是1:1正方的

以 1920点x1200点 (16:10) 的 21 寸屏为例

斜角点长度=根号(1920点^2+1200点^2)=A点

宽cm=21寸x(1920点/A点)x2.54cm/寸
高cm=21寸x(1200点/A点)x2.54cm/寸

网友:
尺寸相差不大的,主要看分辨率合不合适

楼主:
可视面积差别大

网友:
买17.1吋屏幕的笔记本就没错,打游戏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