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纯水机————接头质量拆解对比

楼主(2025-02-15):
纯水机,有坛友说三五百元就能买到成品,我自己组装总是搞到八九百元,如果加上纯水置换功能,费用都上千多元了,以400G来说,好膜近两百元,杂牌几十元,三角洲增压泵也是近两百元,杂牌低至六七十元,这都没法比,一个不锈钢机架也是八九十元,这些都不论了,今天无事拆解三个不起眼的2分弯头,一个是售价两块多的某牌产品,一个是售价几毛钱的产品,第三个是品牌天价纯水机上拆下来的,质量差距大家自己看。

从左至右,第一个是买的有品牌产品,有NSF认证,两块多一个;第二个是买的无牌产品,无认证,几毛钱一个;第三个是天价品牌纯水机上拆下来的。材质我无法分析,外形都差不多,第一个表面更光滑整洁,后两个无光泽感,第三个较粗糙,合模毛刺明显;

结构大同小异,第一个卡环与外壳间距最小,且较厚实,右两个旷动较大,较单薄;

拔下卡环,三个卡环上的钢牙都差不多,第一个整体形状较规整厚实,后两个卡牙略单薄稍有外弹;

掏出内部密封圈,第一个是双O圈,直径稍小,较柔软,有光泽,后两个都是单O圈,稍粗,较硬,颜色发暗,没有光泽;

插管对比,第一个感觉较紧,有两次顿感,因为有两个O圈,后两个力道差不多,都较松,一不注意就进去了,感觉都不知道有没有插到位;

一分钱一分货,别看品牌纯水机卖天价,拆过好几台,都是外表光鲜,内部用料其实很一般,可恶的是滤芯个性化,最可恨的是滤芯装芯片,用你的钱来控制你,太恶毒!自己组装纯水机也别太省,差的配件是否能保证饮用安全暂且不说,就是漏水隐患也是让人伤神。

再次提醒坛友们 ,千万别买这种带硬管插接的配件,有些品牌机的RO膜壳都是硬管插接的,这种属于一次性产品,因为每次插拔,卡环钢牙都会伤及插入部分,伤严重了就无法与O圈保证良好密封,漏水是必然的,若是用PE管来插接,二次插接时大不了将管切掉一点,这种接头切了就没用了。

看PE管插入后,管头部就被卡环钢牙咬伤;

图片没拍清晰,钢牙咬伤部分是在与O圈接触的后部,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多坛友手法不到位,拔管时未能将卡环压死,导致卡环钢牙划过管端,大多会对管端造成划伤。

帮别人装过一百多台纯水机,也帮人修过十几台天价品牌机,多是漏水,也多是这种硬管插接头因机器运行震动造成损伤,从而漏水。

网友A:
磨损那个地方不影响和密封圈配合,漏水的原因反齿咬不住,静态没事,开水后被水压推出

楼主:
拆解不易,发贴辛苦,只为与大家分享一点个人心得,不一定正确,见仁见智,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那个地方不影响和密封圈配合,漏水的原因反齿咬不住,静态没事,开水后被水压推出 ...

拆修的品牌纯水机大多是漏水,不是O圈不行,就是硬管咬伤,拔管时若是卡环不压死,整个管端部都会咬伤,包括O圈密封处!

楼主:
修过某尔牌纯水机,朋友说是漏水,拆开发现膜壳接头漏水,而膜壳是硬管插接的,且接头深陷凹坑内,拔接头时无法压卡环,只能用小一字改锥从缝隙处伸入,按压接头卡环才能将接头拆下,十有八九会伤及膜壳硬管,只能更换膜壳解决。

网友B:
设计出硬管插接头真方便、现在还没发现硬管插接头漏水的(可能接触数量少吧)。湾管处断裂的较多,估计与水泵工作时震动有关

网友:
模具,,材质(原料成本),,这东东品质鉴定,相同的东东,用电子称称应该是个好法子

网友:
这东西要求很严格吗?

网友:
净水器的利润确实高,上至几千上万,低至三五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出硬管插接头真方便、现在还没发现硬管插接头漏水的(可能接触数量少吧)。湾管处断裂的较多,估计与水 ...

硬管直插是没有问题的,原则上你只需要拔外面管,接头让它留在膜壳上就可以,这个部位插拔的次数少之又少,如果多,那就不会这么设计。

你要说损坏,我见过螺纹断的更多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的接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我也在考虑diy个,可是一套800g下来,都用品牌也1000了。
去买别人diy的800可以搞定,但是也就滤芯,电机给你说说,其他都不给你说。我的连水龙头都设计成304,pe管都是cck

网友:
果然是一分价格一分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考虑diy个,可是一套800g下来,都用品牌也1000了。
去买别人diy的800可以搞定,但是也就滤芯,电机给 ...

800g干啥用啊,早些年用的50g,前几年换了个75g的,有个水罐,喝水煮饭都够用,速度也够快

网友:
经验之谈,回头把75G的接头都换一遍

网友:
单位一台好像是3M牌子的饮水机,渗透膜都没有的那种,花了差不多1W,滤芯上也是装了芯片,没用2个月就因为芯片原因停止工作,而换一套滤芯就要900,直接被单位淘汰掉了,算是交了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0g干啥用啊,早些年用的50g,前几年换了个75g的,有个水罐,喝水煮饭都够用,速度也够快
...

家用,不用水罐

网友:
大佬,滤芯品牌有什么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