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鼓包是因为硫化了吗?

楼主(2025-02-15):
开路电压从1V到5Ⅴ不等,短路电流为零,接充电器秒转灯。
修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是去修车铺换购还是从网上换购合算,有没有什么口碑好的网店推荐一二。

网友:
是充的时间长了

网友:
反正要换,管它什么原因,想省心就去修车店...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A:
缺水导致充电的时候不转灯热失控被充鼓包的

网友:
修车店换省心吧,至少售后找的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水导致充电的时候不转灯热失控被充鼓包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
  直接换黑金   一年加一次水

网友:
过充、充电电流太大、环境温度高、电池质量等都可能造成鼓包

网友:
应该是过冲,充电控制坏了

网友:
铅酸电池鼓包大多都是过冲造成的

网友:
发热,内部压力增大所致。

楼主:
以为用能转灯的充电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还是不行。电动车买的非标,上的临时拍照,几年的过渡期好像已经结束,不能上路了。抽空换购几个靠谱的电瓶回来留作他用。电动车架子如果没有人受二手,只能当废铁卖掉了。

网友:
修车店换省心

楼主:
已经在修车店换过两次电池。第一次没什么问题,换了就一直用。第二次换过之后没几天就跑不动了,于是又换了现在这个。头几个月还好,一年左右又报销了。这次再换不打算用在电动车上了。
没了电车续航检验电池容量,只能做电子负载来测量了。

网友:
容量太小,不知道车多大的,按照这容量推算,超过300w的电机(48*12.2/2=292.8),这电池就死得快。
1.超过300w,电流超过6A,也就是超过0.5c放电;
2.容量小,稍微多开一点路,或者充电不及时,放电深度就大。
在不考虑温度等因素的条件下,1C以下(最好是0.5C以下)放电,随用随充,电瓶寿命能长很多。
另外就是,这容量,换黑金差异也不明显,不值那个价。

网友:
前段时间说过,高温充电,塑壳变软,里面过高的压力胀的,,,所以夏天充电时,48V的最少要降低2V电压甚至3V,更不要晒着充

网友:
现在换购的电池都完蛋,电池轻,最多两年就废,

网友:
热失控了会鼓包.
一般是电池失水,电压充不到最高,充电器转不了灯,一直大电流充,电池发热超过外壳塑料软化温度,就鼓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水导致充电的时候不转灯热失控被充鼓包的

同意二师兄意见。

网友:
电池太热了罢工了,可以考虑电池充电线上加个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