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32G安国AU6989SN-GTC量产后变10G

楼主(2025-02-15):
同事的盘32G出现了坏块了,识别后打开很慢卡死。顺手拿过来量产下。
量产前:

量产成功后变10G如下:

  66个坏块,32G变10G了,感觉不至于缩水这么多啊。有哪位高人知道是啥设置造成的吗

楼主:
https://www.upantool.com/liangchan/Alcor/2018/11933.html#downs

安国AU6989SN-GT、AU6989SNL、AU6989SNL-B、AU6989SN-GTA、AU6989SN-GTB、AU6989SN-GTC等主控的U盘量产工具新版,之前的版本无法量产成功的都可以试试此版,它支持更多的U盘和闪存类型,支持比较新的U盘量产修复使用,可以修复损坏的U盘,可以修复不能识别的U盘,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用量产工具在数分钟内量产来解决。

   一般使用成品开卡模式,量产设定密码为空。

17.07.17.00更新日志:
1、增加支持B05A;
2、增加支持toshiba/sandisk 8T23;
3、增加支持QDG8M2M多die多CE;
4、改善对L06B的支持,提高容量和H2良率;
5、改善对sandisk 8T22的支持,提高容量和H2良率;
6、改善对7DDL/7DFK的支持,提高H2良率;
7、改善对5DCL/6DCJ的支持,提高开卡良率;
8、改善对L84C的支持,提高H2良率;
9、MLC v6.0,D3eD3 v6.0/7.0;
10、之前发布的L06B和8T22专用版全都整合到这个版本。
提取码: xk2b

网友:
选了 半容量检测 就会这样,相当于Pslc

网友A:
选高级格式化,扫描级别选【清空+全新】,这样就能开出来满容量的,还有可能超容,如果这样开出来跑圈不过或用起来不稳定,再改成低格,正常检测,全面扫描,ecc填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高级格式化,扫描级别选【清空+全新】,这样就能开出来满容量的,还有可能超容,如果这样开出来跑圈不过 ...

谢谢。按您的建议选高级格式化量产后,坏块数317/3800.容量达到30.4G

网友:
再跑个H2TESTW测定一下速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