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磨看看

楼主(2025-02-15):
发现电池不耐用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等好不容易拆下来了发现却是14650电池,手上没有这电池还是作罢。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前头是塑料的?

网友:
里面做工很好啊

网友:
看着这电磨做工不错啊

网友:
你这个做工挺好,看前面好像有轴承,应该同心度比较好

网友:
这电磨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不到一年就坏了?

网友:
换14500就行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24年4月的电池这么不经用吗?

网友:
原配是14650,换14500没问题。

网友:
手动标记一下,后续备一下14650电池,电磨电池不行了再换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

网友:
做过不错的小电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建议在标题里说明

网友:
楼上的都说好,可惜不能换18650.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建议在标题里说明

看看这什么牌子

网友:
我有一个东成220V的

网友:
改成外接电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