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断零导致飞利浦台灯过压损坏(PHILIPS 66137)

楼主(2025-02-15):
朋友拿过来一个价格不便宜的飞利浦台灯,说是老家里的空气开关零线虚了,导致台灯坏了,拆开后,看到471压敏电阻裂开,F1保险电阻10欧也坏了,更换后,试一下,能触摸了。亮度也可调了。

网友:
还好有压敏电阻

网友:
正品吧,设计完善,山寨货都是能缩则缩...

二○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网友:
压敏电阻保护的挺好没大面积烧坏

网友:
这个台灯也贵不到哪去啊,参数指标一般

网友:
不知道这个飞利浦是不是原来那个飞利浦。

网友A:
压敏一般都是蓝色的,哪个是471压敏啊?
正常压敏电阻的电阻很大,和断路也没区别。

网友:
家里零线断线的原因有哪些?我感到很疑惑

网友:
家中零线断不会引发升压烧坏电器,而是家中用电器无回路不工作,要配电变压器处的零线(总零线)开路才会发生升压发生事故

网友:
总线断另才会出现这情况,相线380伏

网友:
当过压时,压敏电阻还是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一般都是蓝色的,哪个是471压敏啊?
正常压敏电阻的电阻很大,和断路也没区别。 ...

我也找不到,同问吧

网友B:
VR1没看到零件,是那个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1没看到零件,是那个崩了吗

VR1就是压敏电阻,没装上去。

网友:
掉零有什么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