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个魔方N6000超薄迷你小主机

楼主(2025-02-15):
这个魔方小主机是从咸鱼上面花了350淘来的,卖家描述的开机无显示
配置是N6000处理器+16GB+512GB的nvme硬盘,带个type C 12V3A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不支持PD的,单纯的输出个12V直流电。魔方N6000是支持PD供电使用的
这个机器散热不好,有动手能力的在塑料外壳上把吸风的那个孔挖一下
扩大一下进风口的面积,能更好的散热。

先说结果:HDMI的一个用于电平转换的NMOS管栅极与源极击穿了导致一直强上拉
初步猜测是HDMI接口偷工减料ESD防护器件导致的损坏,后面我加上去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之前还怀疑是静电把CPU也给干坏了,买了个一样的CPU给换上去了,才发现还是不亮屏,最后排查才发现是那个NMOS坏了

这个处理器是第十三代的处理器,刷ME的方法并未流出,于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文末放上工具与ME文件。

————————————————————————————————————————————————————

第一步就是打开Flash Image Tool,俗称FIT,这个工具能对BIOS进行编辑操作。
新版本的工具跟旧版本的完全不一样,操作流程大致是一样的

双击FIT之后会闪过一个命令行窗口,等待几秒后软件会自动打开

然后打开你所需要操作的BIOS文件,直接从编程器上面读出来即可
如果遇到打开过程中报错,是因为BIOS与工具版本不匹配导致的,换软件重试。
正确打开文件之后,区域里面会显示BIOS文件的路径。

然后来到这个BIOS文件的ME分区所在地
这里可以看见ME模块的版本信息

双击路径,然后点击YES,然后选择纯净的ME文件

选择的ME文件版本最好是一致的,或者是更高一点的,我没试过低版本的ME文件
不知道选了低版本文件刷进去会导致什么情况。

然后这里的版本就会变成你所选的文件版本,然后导出BIOS文件,文件路径最后有提示

此时你就得到了十三代处理器的南桥的纯净ME文件,用编程器刷回去
在BIOS里面可以看见ME的版本跟你选择的是一致的
处理器会自动适配新南桥的ME固件,这样就能解决开机慢等一系列问题

工具下载地址:https://marutiitexperts.com/download-intel-flash-image-tool-fitc/
参考文章:修改BIOS工具(Flash Image Tool)和ME资源合集以及使用方法
参考文章:论intel的me模块与BIOS分离合成(原创,申请加精)
参考文章:更新bios文件ME固件教程

网友:
配置低啊,CPU

网友:
高手啊,软硬件全能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大佬无疑,主板毛病被说得很轻松似的。

网友A:
开机不显示的电脑按常规思路不会去怀疑主板上的小元件。

网友:
不开机能查出mos坏的也是功夫了得

网友:
给我工具、也告诉我那里坏了。硬件我也修不好啊

网友:
这个好,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这种毛病都会修

楼主:
这个型号是十三代赛扬里面性能很强的了,如果散热更好,解锁功耗墙的话,带原神都很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显示的电脑按常规思路不会去怀疑主板上的小元件。

没办法,按照常规思路,我先干了CPU,换了个全新的依然不显示,但是大小写灯能亮,只能逐步排查HDMI接口的电路了

网友:
高手才敢买这玩意,一般人肯定砸手里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花这么高的价钱买来就为了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这么高的价钱买来就为了拆修?

买了修了用啊,这个放4K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感觉很牛,可是自己却不会,加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