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anDisk 闪迪 Z400s 128G 开卡成功 附量产工具SM2246XT_MPTool_P0721A

楼主(2025-02-15):
早些年买的闪迪用久了,很卡,有时系统卡死,用crystaldiskinfo 软件查看健康度红色不良。心想还识别,重新量产开卡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看用的SM2246XT的主控,两颗 闪迪 SanDisk 05466-064G闪存。一查还是MLC的。

开始找量产工具,试了好几个要么不支持闪迪颗粒,只有三星,现代的。要么开卡不成功的。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量产成功的,要改下ISP bin文件。
短接ROM点再上电,打开工个扫描,提示一个ready。。幸好没有锁。一波简单设置名字,序列号后量产PASS,有25个坏块,总体122GB容量,还行~
量产后硬盘重新上电,重开关电脑或用USB转SATA的重新插拔下。就会识别量产后的容量,但还不能用,得用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后才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ih7AoLcYTjMERbtJbfJkA 提取码: sm46

量产工具分享链接,希望帮得到有用得到的朋友。

网友A:
有坏块,重新量产后也不耐用吧?

网友:
恭喜你开卡成功

网友:
Z400s还能开,有些闪迪是马牌主控就完了。

网友:
主控是2246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重新量产后也不耐用吧?

量产时,选择参考运行时的坏块。这样量产后会跳过坏块。闪存本身擦写次数是有寿命次数的,应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MLC的比TLC的次数高些。SLC最好,不过容量相对小,价格高。

网友:
拆过一个,贴到3281和903了,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重新量产后也不耐用吧?

会跑RDT 跑下  基本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