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M823EC8;后续来了,磁控管到货还不热!原来是这回事儿!~

楼主(2025-02-15):
承接上篇 老人家微波炉不热了。做完功课怀疑磁控管问题,虽然测量磁控管灯丝电阻很小。
32元拆机货到了安装依然不热,测得灯丝也很小。。。
上电开机测试变压器无电压,确认了是定时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还是电流不足

更新帖,换施耐德触点了    1400多瓦了

网友:
又增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分析与结论:
   定时器两触点接触偏移,出厂问题导致接触不良,久之打火烧蚀。 另机械式开关的触点大功率易损耗,银点也消耗大。

改善办法:
     打磨掉烧蚀,调试修正铜条对正触点,保证接触面。

网友:
工艺材质造成的,机械定时器基本都是触点烧坏、塑齿断裂

网友:
这微波炉功率不小1360W,功率真足,触点接触不良的时间长了,打火严重最后不通,清理下调整下就成,原装管匹配度最好,购来的当配件,弯路谁都走过,修好了就好

网友:
3000v高压警告!大功率微波辐射警告!开门短路警告!

网友:
三个月前我才换换了磁控管,保险,大电容

网友:
当时没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入电压?

网友:
磁控管测量没击穿基本没问题

网友:
看着烧的挺厉害

网友:
发现问题是高手,触点烧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功率真是不错

网友:
打火严重,清理下调整了就成!

网友:
机械定时器,触点烧的挺厉害啊

网友:
磁控管测量是好的也会不能用

网友:
触电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A:
触点还是电流不足

网友:
这问题,好像没法根治。

网友:
能发现问题才是高手   厉害厉害

网友:
换触点呗,你这样打磨也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