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本1.4元,继续折腾C210休眠座。

楼主(2025-02-15):
C210焊台到手了,还差一个休眠座。

这是之前手搓的C210焊台。还差个休眠座。
准备材料
1、不锈钢宝塔变径接头

2、小段三角铁

打孔,原来想打大孔然后放入接头拧上螺母,后来打孔稍小些,直接放上变径接头,抡起大锤猛砸20下,结合起来,也相当稳固,省了一个螺母。

内部拧上螺母,接上焊台休眠线,完工,严丝合缝

网友A:
这样不牢靠,还是用螺丝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牢靠,还是用螺丝固定好。

里面有螺母

网友:
这么浪费,要是我就用铁皮卷一个管子焊上去

网友:
这个座还要花钱买么,空调铜管,铝合金管,多了去了。

网友:
不错,手柄感觉长了一点

网友:
能休眠的才好

网友:
小三角铁开成V型口直接搭放更方便些

网友:
多余闲置物品再利用,就是妙!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  能用就行

网友:
这个烙铁挺不错呀

网友B:
休眠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休眠的原理是什么

一个水龙头接口就行了。原理就是底座金属上拉到一个io口,烙铁头是接负极的。像这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FPeSEHi

网友:
有休眠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水龙头接口就行了。原理就是底座金属上拉到一个io口,烙铁头是接负极的。像这样的 https://www.bilibi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5-04-26):
电线铜丝就行,或者31元买个极博星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