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元无线吸尘器拆解!

楼主(2025-02-15):
这个外形的 内部都是一样的,别听商家说什么多少吸力,买最便宜的就行
上图!

测试吸了一会,风力下降,拆开后手摸电池应该有四五十度
没有直流钳表,空载用万用表串起来测了一下电流有10A+,因为我的万用表最大只能测到10A

原机电池没有点焊直接焊上去的

18650什么牌子的不认识 写的800mah

原机电池发热严重怕炸了,换了一颗亿纬25p,感觉风力更猛了

网友A:
开始吸力还可以的,不过后来就慢慢的变没力了,可能电池不行。

网友:
这种就是个玩具

网友B:
换动力锂电池可以提供续航,不过电机可能经不起长时间运转

网友C:
可以玩玩,不实用的,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D:
给小孩玩玩可以

网友E:
玩几分钟电池就废了!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几乎就是一次性的产品...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6块钱就不要求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
便宜的时候最低配5元

网友F:
换个好点的电池

网友:
你这个就一节电池,那是不行的;那种三节电池12V的电机,那种吸力才强,电机转速很高,噪音很大。楼主,可以换个12V电机,搞个12V开关电源,鸟枪换炮,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吸力还可以的,不过后来就慢慢的变没力了,可能电池不行。

原配的都是垃圾电池,还有过热的话电机速度也会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动力锂电池可以提供续航,不过电机可能经不起长时间运转

电机设计在风道里散热还行,我是怕线遭不住长时间运行,毕竟电流有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玩玩,不实用的,

不会啊,吸吸工作台还是非常哇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小孩玩玩可以

不过真的是可以给小孩子打气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几分钟电池就废了!

电池换成亿维25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好点的电池

换了已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已经

这样使用,不怕电池过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