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开卡 东芝TC58TEG6DDJTA00 4贴成功

楼主(2025-02-16):
拆了一个32GB的mSATA,刚好4片,每片TSOP 1CE,总共4CE,上903有点大材小用了,所以就上917吧。

识别CE正常

ID是98DE94937657

开卡成功,我用的版本是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76-3_ST

注意:我是把SETTING.SET的里面  所有包含IDBT的项目 后面的数字全都去掉了 否则会报错

比如:搜索 IDBT
找到 EraseAllCheckIDBT=1
改为 EraseAllCheckIDBT=
就是把所有包含IDBT 后面的数字全都去掉

跑圈如下

实际写入(毕竟是单通道的,速度跟903肯定没法比)

实物图
4贴在一起,刚好可以放到G2外壳里面

真的要感谢各位的大佬的之前发的帖子!
第一:开卡报错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改IDBT,所以查到了关于修改IDBT的帖子。
第二:也参阅了关于917线路图和2D跳线的帖子。
这些都是开卡成功的最重要 最关键的部分!

谢谢啦!

网友A:
发热量怎么样,全速测试时烫吗?

网友:
这技术真的很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怎么样,全速测试时烫吗?

不烫,温的。

网友:
技术不错,佩服...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芯片堆叠之现实版。不过现在 搞乱903与917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
IDBT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BT是什么意思?

在U盘量产过程中,IDBT 通常指的是 Identify Device by Tag,这是一种用于识别设备的标识方法。当 EraseAllCheckIDBT=1 时,意味着在擦除所有数据之前,会先通过IDBT标识来确认设备的身份,以确保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误操作,确保只擦除指定的U盘数据,而不会影响其他存储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U盘量产过程中,IDBT 通常指的是 Identify Device by Tag,这是一种用于识别设备的标识方法。当 EraseA ...

这就叫做专业